有低压电力载波技术吗?

楼主(2019-04-30):
我们现在的网络是RS485,或者CAN网络的,大概一百多个节点(每个节点要么用电池,要么还得本地取电),其实我们终端设备用个5V就够了。

没有听说过啊 有资料吗

楼主:
这是怎么了

楼主:
还要审核啊,我就想了解一下除了485总线和can总线还有没有其他的供电总线

网友A:
以前有简单弄了一个,负载50点
12v供电,板子使用法拉电容续命,使用单线串口进行通讯(波动12V电源线),主从轮询通讯
速率慢,但只需要两根线

网友B:
有此技术,载波通信

网友C:
用M-BUS总线,就看你能力了,以前我做到的是4KM  200个节点,缺点就是速率慢

网友D:
PowerBus总线技术可以了解一下,两线同时供电通讯,支持任意电缆、无极性接线、任意总线拓扑。总线带在负载能力比m-bus强出许多,主站芯片pb620、从站pb331。不知是否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9-06-19):
引用 网友B:
有此技术,载波通信

电力载波感觉就是忽悠,一个变压器隔离 啥都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Bus总线技术可以了解一下,两线同时供电通讯,支持任意电缆、无极性接线、任意总线拓扑。总线带在负载 ...

也是载波?

网友E:
当然是,就看你的应用合适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就看你的应用合适不合适

麻烦的一点就是需要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Bus总线技术可以了解一下,两线同时供电通讯,支持任意电缆、无极性接线、任意总线拓扑。总线带在负载 ...

谢谢!!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