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芯选择

楼主(2019-04-30):
本人在磁芯选择上有一点疑问 :说明里面写根据LI^2对应曲线上的点为可以选择的最小磁芯尺寸,当磁导率更高或者更低时,磁芯尺寸变大是什么意思?整条曲线不是向上尺寸越大吗?
还有一个实际问题,比如说根据直流偏置电感和电流对应到曲线上对应的最小磁芯尺寸为77935(26.9*14.7*11.2),相应的磁导率为75u,那我选择90u甚至更大的磁导率可以吗?

理解不深,请求赐教!

补充一下:问题里面涉及的电感量75uH,偏置电流8A,拟采用磁导率大于90的磁芯

网友A:
这个和工作频率有关,一般有经验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工作频率有关,一般有经验值

新手只能照葫芦画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只能照葫芦画瓢

输入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开关频率?这个一眼就能估算出来,有电子表格可以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