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CB走线都是如何画的呢?

楼主(2019-04-30):
如图的走线都是不规则的走线,看起来每一根走线都是敷铜敷起来的,这样画板子工作量很大,不知道大家都是如何走线的?

网友A:
这种应该都是先画的信号线,最后地线敷铜的,我也是这个顺序

网友B:
画习惯就好了

网友C:
信号线和灌铜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
某些信号特殊处理就是了

网友D:
这叫什么不规则

网友E:
这板子有些地方还是不合理的,三极管焊盘处没有开透气孔,焊盘与大面积铜箔直接相连(散热快,易焊接不良),芯片处没有拖锡焊盘

网友F:
这个应该时地线铺铜不彻底,后面手动补充画的地线。再就是有一个问题,一块孤立的地线铜块最好是至少打两个以上过孔与整个地网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