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教 stm启动文件里的堆栈跟freertosconfig.h中的堆栈有什么联...

楼主(2019-04-30):
startup_stm32f407xx.s这个启动文件里有设置堆栈  但是比较小 都是几k     freertosconfig.h这个文件里设置的堆栈都是几十k的   到底以哪个为准?  407的内存有192k  启动文件里才设置几k能够用吗?

网友A:
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两个是一样的?还是系统的依赖这个启动的?

网友A:
有可能是后者

网友B:
启动文件是先使用,后者肯定依赖它。

网友C(2020-05-05):
有大佬解答没?我猜:启动文件决定rtos配置文件,启动文件配置的大小 > rtos配置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