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低漂移、宽带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9-04-30):
低漂移、宽带功率放大器

电路的功能

当输出阻抗为50欧,负载阻抗以50欧端接时,要获得10VP-P的振幅,输出放大器必须有20VP-P的输出振幅。如果是低频放大,可在OP放大器中加一个电压增强器即可达到要求。如果是宽带放大器,则须快速转换和大输出电流。本电路采用了复合放大器,则须快速转换和大输出电流。本电路采用了复合放大器方式,主放大器主要考虑高频特性,用OP放大器来改善直流特性,这样可使两者特性并存,电路频带为DC~20MHZ。可作为函数发生器输出电路或脉冲输出放大器用。

电路工作原理

整个电路为一反相放大器,求和点的交流电压经过C2被AC宽带放大器放大,被交流放大器放大的信号,其最低频率应是直流OP放大器不能响应的频率。直流及很低频率信号由直流OP放大器反相放大,送入交流放大器同相端,总的频率特性是由电阻R2反馈的这两种放大的合成信号。

主放大电路有差动输入端子,OP放大器的输出被输入到同相输入端。从输出端反馈到求和点的放大倍数为A=-R2/R1。

主放大电路为全级对称的推挽电路。如果不要求有OP放大器那样的DC漂移,主放大电路也可用单管。各级工作点的设置重点是保证带宽,如TT1、TT2集电极电阻都采用了低阻值,TT3、TT4的输出振幅相同,用加大集电极电流来提高转换速度而不是采用集电极-基极间加相位补偿方式。

为了获得平坦的高频特性,在各有关位置均加了相位补偿电路。标有★的C3用来调整主放大器的开环特性,带★标记的C1用来调整阻尼振荡或超程,容量约1UF。

CV1为微调电容,用来修正由输入电容而造成的灵敏度下降。

OP放大器A1也起积分电路的作用,A=1时频率为160HZ。

调整

为了把本电路的性能调到最佳状态,必须配备频率可达30MHZ的信号发生器或脉冲发生器。在输入端连接50欧的终端电阻,增加保证频率特性平坦的相位补偿电路。输出级的置偏调整也与电路特性有关,必须根据需要对R15加以调整。

网友A:
更换高品质运放,比如NE5532等

网友B:
线性调制技术越来越被广 泛采用

网友C:
功率放大器的线性度越好则经过放大器放大的信号波形越不容易产生畸变与失 真,从而使输入数据信号得到理想地放大并输出

网友D:
考虑到效率及 线性度对功率放大器的重要性

网友:
功率放大器在某种程度上主宰着整个系统能否提供良好的音质输出

网友E:
什么是功率倍增放大器?

网友F:
降低干线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

网友G:
不失真的情况下的放大倍数,一般以dB形式表示

网友H:
什么是ocl功率放大器

网友I:
功率放大器设计与仿真为什么有误差

网友G:
失真越小越好

网友A:
更换电解滤波电容,使用知名品牌电容

网友F:
输入信号经分配器等功率地分配到两片高频放大IC

网友B:
功率放大器的线性度对于通信系统能否不失真地传输放大数据信号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网友E:
功率放大器 互调两端不平衡怎么优化

网友C:
功率放大器的效率也是 一个研究 的重点

网友:
将小信号放大,输出一定电压与电流的大信号,供大功率负载使用

网友D:
如何使功率放大器在满足高线性度要求的情况下拥 有较高的效率成为研究的重点。

网友I:
实用低频功率放大器lm1875t功放问题出现顶部失真  请问这失真怎么解决?

网友H:
功率放大器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