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关于PWM的波形问题

楼主:
我在配置N76E003的PWM遇到问题,发现波形不是一个完整的方形,而是从上升沿开始到顶峰需要一段时间,请问怎么配置才是不需要这个爬波的过程,下面是初始化代码:
{
        PWM0_P12_OUTPUT_ENABLE;
        PWM1_P11_OUTPUT_ENABLE;
        PWM3_P00_OUTPUT_ENABLE;
        PWM4_P01_OUTPUT_ENABLE;

        PWM_IMDEPENDENT_MODE;
        PWM_EDGE_TYPE;
//        PWM_CENTER_TYPE;
/**********************************************************************
        PWM frequency = Fpwm/((PWMPH,PWMPL) + 1) <Fpwm = Fsys/PWM_CLOCK_DIV>
                                                                = (16MHz/2)/(0x7CF + 1)
                                                                = 1KHz (1ms)
***********************************************************************/
        PWM_CLOCK_DIV_2;
  PWMPH = 0x2;
        PWMPL = 0xcf;     //3999+1

        PWM0H = 0x00;
        PWM0L = 0x00;
        PWM1H = 0x00;
        PWM1L = 0x00;
        PWM3H = 0x00;
        PWM3L = 0x00;

        set_SFRPAGE;                                                //PWM4 and PWM5 duty seting is in SFP page 1
        PWM4H = 0x00;
        PWM4L = 0x00;
        clr_SFRPAGE;

        //-------- PWM start run--------------
    set_LOAD;
    set_PWMRUN;
}

AD57B959C5515B31B83107C372AAC878.jpg (281.77 KB )

网友A(2019-04-30):
检查一下PWM对应的输出端口的端口模式配置吧,应该是模式配置错误,导致驱动能力弱,对于外面容性负载,就出现这样情况。
003的PWM输出端口,必须配置为互补输出模式,才可以有快速输出能力。

网友B:
先跑个例子看看,先确认硬件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PWM对应的输出端口的端口模式配置吧,应该是模式配置错误,导致驱动能力弱,对于外面容性负载,就 ...

我6个PWM都需要用到,如果成互补模式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别的PWM的输出?我现在配置的是独立输出模式,因为我希望的是6个PWM都能单独控制

楼主:
硬件没问题,这个是别人的例子那里取得的pwm波形,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6个PWM都需要用到,如果成互补模式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别的PWM的输出?我现在配置的是独立输出模式,因为 ...

你看回复都马马虎虎,编程这可是大忌。
我这里回复的是端口的端口模式,不是PWM工作模式,和要用到几个PWM有半毛钱关系?和别的什么PWM互相影响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抓图的波形,非常疑是端口准双向模式带少许容性负载的情况。
由于003端口模式并不随着PWM端口激活而改变(这也是人家硬件强大的地方),必须单独配置。把PWM输出端口配置为互补输出模式(P12_PushPull_Mode;//对应PWM0端口驱动模式)。

网友C(点评):
怀疑楼主没看明白

网友D:
配置成推挽即可

网友E:
试试楼上说的这个模式,另外跑例子试试没,是可以吗

网友E:
先跑例子,BSP的,看看出来波形对不对

网友E:
先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F:
发现是那额的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