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MCC学习PIC单片机 – Timer2 定时器2(带硬件限制HLT)

楼主(2019-04-30):
Timer2 是带硬件限制的定时器(HLT)。同一个器件里往往有还有Timer4和Timer6,它们具有相同的功能。

MCC配置界面

模块功能结构图:

硬件限制定时器HLT

硬件限定信号通过外部复位源引入。根据不同的模式,复位源信号上边沿或电平,能够对定时器进行控制,具体的有:
-        门控运行,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
-        上升沿启动,或下降沿启动
-        上升沿复位,或下降沿复位
-        低电平复位,或高电平复位

对定时器的控制,具体解释如下:
-        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数
-        复位:将定时器的计数寄存器清零,如条件满足,复位后会从0继续计数
-        停止:定时器计数停止,不再工作

定时器运行方式
-        自由运行周期:连续工作
-        单触发:定时器计数到预设的周期值时,ON清零,即停止工作;
-        单稳态:与单触发类似,区别是ON不清零,定时器可由外部复位时间重启

MCC代码

Tmr2.c 中,

初始化
void TMR2_Initialize(void);

模式设置,共有21中有效模式可供选择,具体参见数据手册。
void TMR2_ModeSet(TMR2_HLT_MODE mode);

外部复位源设定
void TMR2_ExtResetSourceSet(TMR2_HLT_EXT_RESET_SOURCE reset);

启动/停止定时器
void TMR2_StartTimer(void);
void TMR2_StopTimer(void);

读取/写入计数寄存器
uint8_t TMR2_ReadTimer(void);
void TMR2_WriteTimer(uint8_t timerVal);

写入周期寄存器
void TMR2_LoadPeriodRegister(uint8_t periodVal);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MR2_ISR(void);
void TMR2_SetInterruptHandler(void (* InterruptHandler);
void TMR2_DefaultInterruptHandler(void);

由于使用了中断,别忘了在main.c中启动全局中断控制外设中断控制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En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Enable();

网友A:
定时器好几个,每个 用法不太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好几个,每个 用法不太一样吧

Timer 2/4/6 功能、用法相同
Timer 1/3/5 功能、用法相同

网友B(2019-09-02):
用定时器中断显示一个口的led闪烁
弄了几天没成功
不用查询 在中断 程序里取反
能给演示一下?
手机+微信 18603693136

网友B:
void TMR2_ISR(void);
void TMR2_SetInterruptHandler(void (* InterruptHandler);
什么区别

网友C(2020-04-26):
为什么我用MCC配置时,不会自动生成全局中断以及外围中断使能函数

网友D(2020-06-02):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用MCC配置时,不会自动生成全局中断以及外围中断使能函数

有个是能中断需要打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用MCC配置时,不会自动生成全局中断以及外围中断使能函数

你需要的函数在main.c里,只要取消注释,就能使用了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and Peripher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 En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Disable();

网友F(2022-11-05):
pic单片机在pwm时的时钟源?

网友G:
PIC单片机的Timer2 感觉没有使能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