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触摸问题

楼主(2019-04-30):
为什么打开TouchKeyInit();后我自己的程序功能按键都没有功能了,是怎么回事?这个里设置了什么,求解答?

网友A:
发一下现象图啊

楼主:
void  Sys_Init(void)
{
        WDTCON  = 0x10;                                    //1--1 -- 00    ¿ªWDT,WDTÇå0,WDT 524.288msÒç³ö;ÉÕ¼ʱ£¬¿ÉCode OptionÑ¡ÔñENWDT
        //TK¶ÔÓ¦µÄIOÉèÖÃÎªÇ¿ÍÆÍìÊä³ö1
        P0CON = 0xFF;
        P0PH  = 0xFF;

        P1CON = 0x00;
        P1PH  = 0xFE;
        P2CON = 0x00;
        P2PH  = 0xFF;
        P5CON = 0xFF;
        P5PH  = 0xFF;
        P0 = 0xFE;
        P1 = 0xFF;
        P2 = 0xFF;
        P5 = 0x00;

        EA = 1;
    TimerInit();

void main(void)
{
        Sys_Init();

        //´¥¿Ø°´¼ü³õʼ»¯
        TouchKeyInit();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while(1)
        {
           WDTCON  = 0x10;
           if(TimerFlag_1ms == 1)
           {
                        TimerFlag_1ms=0;
                        Timercount++;
                        if(Timercount>10)
                        {
                                Timercount=0;
                                Sys_Scan();
                        }
                          if(P10 == 1)
                                {  //按键程序

                                                                if(++R_u16KeyONCountTime   > 3)
                                                                {

                                                                                R_u16KeyONCountTime  = 0;
                                                                         if(bitKeyOnFlag  == 0)
                                                                         {
                                                                                                bitKeyOnFlag   = 1;

                                                                         }
                                                        }
                                }
                                else
                                {

                                         bitKeyOnFlag        = 0;
                                         R_u16KeyONCountTime  = 0;

                                }
                }
        }
}

如上程序,在打开TouchKeyInit();这个函数后,按键程序就运行不进去了,只有屏蔽了TouchKeyInit();后按键程序才能进去,是什么原因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