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的PWM功能如何设置前后沿不同的死区时间?

楼主(2019-04-30):
问题已经解决,请关闭。

网友A:
楼主怎么弄成的  还请楼主不吝赐教  出来分享下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弄成的  还请楼主不吝赐教  出来分享下呗

死区时间寄存器, 看一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弄成的  还请楼主不吝赐教  出来分享下呗

死区时间寄存器, 看一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C:
看来手册还是要仔细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