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代STM32F030的问题

楼主(2019-04-30):
请问一下,我原来用的STM32F030..现在要用GD32F130代.  但是会卡死在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这句上,是什么问题呢,还没用过GD的..ADC部分去掉,其它功能倒是正常使用.谢谢了.查了网上,说的几个方法都试了,不行.

网友A:
看手册寄存器  先看看这个位含义是否跟030一样, 再查看下库函数里面的操作。

楼主:
哦,我以为可以简单改一下,直接代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