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论坛论战的目的在于什么?

楼主:
      21ic的访问量,就是被论坛的论战拉低了。论战的目的,在于给大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引导大家进步,自己也在论战的过程中进步,仅此而已。我认为每个人的认知,都是不断进步的,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人,他的认知一下子就达到了巅峰,从此就变为了真理,别人的都是错误的。所以,用马克思的观点看,每个人都是不断进步的,每个人的观点都有借鉴的意义。我们的目的在于学习,不是找错。

网友A(2019-05-01):
提倡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包容,反对攻讦挖苦!

网友B:
你可能不大了解论坛历史情况。

这个21IC,并不是建立之初的那个21IC,被倒腾专卖了。

21IC兴盛时期是建立之初的6,7年左右。

盛极必衰。一大批软件工程师被隔壁论坛带走后,论坛就不行了。仅拼匠人一个人撑不起来。

论坛上的帖子可以作为凭证:

请注意,那时候可没有论战!

后来,几个坛主看着不行了,就亲手捧红了HWM,然后略微红火了2年。
但这个大师就会抄大一教材上公式定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

总之,从2010年左右开始到现在,这个论坛一直处于目前低落的状态。

网友C:
马克思当年发布资本论,目的只在于“分享”认识成果——虽然那时没有这个概念词。对于接受者,你爱怎么用怎么看,随便——虽然有人拿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流血。但这与马克思沒有责任。
大V们相互“对话”,他们肯定不考虑给网友或学习或交流什么的,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随时发表了自个儿的观点,并不掩饰。这在客观上就叫“分享”,只看被分享者怎样接受怎样汲取怎样利用。

网友B:
论坛的兴衰,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
1是时代背景,电工有没有市场;
2是有没有领头羊;
3是有没有跑的差不多快的跟随羊。

这3个条件同时具备,论坛才有可能兴盛。

没有市场,电工无法存活,就谈不上逛论坛了。
没有领头羊,相当于班级没有老师带,一群学生天天自习;
没有水平差不多、志同道合的同志聚在一起,领头羊天天要回答诸如为何VBE=0.7V的初级问题,时间长了,领头羊疯了。

网友D:
我看过不少争战贴,都是物理级的理论,

像我这种应用级的看不懂啊。

网友B:
理论正不正确,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一方面验证人气与论战之间的关系。
我已经N+2次表态了,实在没兴趣跟这两个中学生级别的大师瞎BB,叫他们俩别死缠着我,论坛就没有论战了,然后过一段时间看看论坛人气上升了多少。

另一方面验证人气与帖子水平的关系
人气低迷,用网友的话说,是没什么看的。如果有看的,那么有几个苍蝇嗡嗡作响也不会影响人气。

趁五一有空,继续制作PPT:

网友E(点评):
这个PPT诱人,哈哈哈

网友F:
难道他们都没 实践 过,或者是实践所得结果有异?

网友G:
在大专辩论会上,一般都是随便提出一个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观点,然后随便分个正反两方,两方辩友各说各理,吵个不亦乐乎,也辨不出个结果,但是练嘴皮子那是一定肯定加确定的,论坛需要技术更需要技巧,江湖险恶……
在某音响论坛,某高人非要把结型场效应管的转移特性曲线的漏极电流接近于零的那里叫饱和区,把上边的部分叫可变电阻区。你要说输出特性曲线,他根本无视。人家讲的有板有眼的,有啥办法呢?没办法,人家愿意。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论坛的兴衰,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
1是时代背景,电工有没有市场;
2是有没有领头羊;

最后一个条件回答的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