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ESP8266基础篇

楼主(2019-04-30):
ESP8266基础篇
模块刚到如图所示~2016-01-26
后三张是手机APP的截图,前面是两个ESP8266的硬件模块,当然大家不应定要买两个,自己焊锡一个USB转TTL的串口就行了,有了下面的底座我们就能方便的把ESP8266的AT固件的烧录到芯片里面了,同时模块也接出来了TXD和RXD方便大家进行微控制器的通讯~板载6个LED,分别用APP上的按键对应,板上将ESP8266的大部分引脚接了出来方便使用,同时板上还有一个RGB的三色灯,通过APP控制手机无线模块发射---由ESP8266模块接受Wifi信号转码为数字信号,同时通过控制ESP芯片的PWM输出IO来产生三种不同的PWM,控制RGB发光~    板子介绍就折磨多吧!编译环境和下载烧录方法也刚刚上手,基本可以操作了,就等着一步步开发了~
接上次没有完成的工作,现在写一下最新的进展,更新有点慢,最近在忙其他的事情~

楼主:
2018.05.28这次将ESP-01以及ESP-12的外观电路PCB上传上来,方便后续的关于PCB制板,电路硬件的连接。
                                                                                                  ESP-01

楼主:
硬件图的连接我后面附上来,先看看软件AT指令的配置:
主机端:(步骤如下)
1、  测试AT指令:AT
2、  复位重启模块:AT+RST
3、  设置为AP模式:AT+CWMODE=2(这里也可以在设置为AP模式后,再设置AP模式的参数:AT+CWSAP=ssid,pwd,chl,ecn注:通道修改之后需要重启模块)
4、  查看主机端的ip地址并记录在文本中待用:AT+CIFSR
5、  设置模块的传输模式为TCP模式:AT+CIPMODE=0
6、  设置设备为多联模式才能启动模块服务器:AT+CIPMUX=1
7、  启动服务器并设置端口:AT+CIPSERVER=1,333设置启动服务器,端口为333,IP地址为之前记录的主机端ip地址
从机端:(步骤如下)
1、  测试AT指令:AT
2、  复位重启模块:AT+RST
3、  设置为STA模式:AT+CWMODE=1
4、  开始搜索周围AP热点设备,找到主机的ssid设备记录在案:AT+CWLAP
5、  将从机端加入到热点主机端中:AT+CWJAP=”ssid”,”pwd”
6、  建立TCP连接:AT+CIPSTART="TCP","ip",port(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主机必须先完成服务器启动建立之后才能建立TCP连接)
7、  发送一组数据:AT+CIPSEND=3 然后在下面输入数据(参数3的意思是输入数据的长度)
8、  等待响应

楼主:
效果图如下:
                                      服务端Server                                                                   客户端Client
Step1:测试AT指令:AT

楼主:
Step2:复位重启模块:AT+RST

楼主:
Step3:设置为AP模式:AT+CWMODE=2                                                   设置为STA模式:AT+CWMODE=1

楼主:
Step4:查看主机端的ip地址并记录在文本中待用:AT+CIFSR       开始搜索周围AP热点设备,找到主机的ssid设备记录在案:AT+CWLAP

楼主:
Step5:设置模块的传输模式为TCP模式:AT+CIPMODE=0            将从机端加入到热点主机端中:AT+CWJAP=”ssid”,”pwd”

楼主:
Step6:设置设备为多联模式才能启动模块服务器:AT+CIPMUX=1           建立TCP连接:AT+CIPSTART="TCP","ip",port

楼主:
Step7:启动服务器并设置端口:AT+CIPSERVER=1,333                   发送一组数据:AT+CIPSEND=3 然后在下面输入数据

楼主:
之前一直没有讲AT固件的烧录问题,下面说一下(2017.5.5)
http://files.cnblogs.com/files/uestc-mm/AT%E5%9B%BA%E4%BB%B6.rar(AT固件下载地址,测试通过)
下面是blank.bin文件eagle.flash.bin文件eagle.irom0text.bin文件的下载位置
选择正确的COM口,通过设备管理器来查看COM的序号,选择DIO的模式来下载(大容量设备),flash Size选择4M就行了
连接没有问题之后就会看到板子对应的AP MAC地址和STA 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