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自制一台实用多功能编程器

楼主(2019-04-30):
这里介绍的一款多功能编程器,功能强大,支持大多数常用的EPROM, EEPROM, FLASH, I2C,PIC, MCS-51,AVR, 93Cxx等系列芯片(超过400种)。硬件成本较低,性价比很高。既适合于电子和电脑爱好者使用,也适合家电维修人员维修家电和单片机开发人员使用。图1为多功能编程器的主机,中间是32脚ZIF(零插力)锁紧插座, 用于27系列、28系列、29系列、39/49系列等BIOS芯片。左边是25芯并口插座,通过并口电缆连接计算机并口。左下方是电源插座。32脚ZIF插座下方是12位的DIP开关,对EPROM芯片进行读写等操作前,需将此开关拨至相应位置。具体开关位置可以参照软件提示。锁紧插座右侧依次排列3个DIP8插座和一个DIP18插座,分别用于25系列、24系列、93系列存储器和PIC系列单片机等;绿色电源指示灯(Power)用于指示编程器电源状态;红色指示灯(Vpp)用于指示芯片Vpp电源状态;黄色指示灯(Vcc)用于指示芯片编程状态。

楼主:
可用此编程器升级、维修电脑主板,显卡等BIOS芯片。可支持3.3V低电压BIOS芯片。

楼主:
用来写网卡启动芯片:用于组建无盘站写网卡启动芯片或制作硬盘还原卡等。

楼主:
可用于复印机、传真机、打印机主板维护和维修。

楼主:
可用于读写用来写汽车仪表、安全气囊、里程表数据。

楼主:
可用于维修显示器、彩电、VCD、DVD 上面的存储芯片。可修改开机画面。

楼主:
用来开发单片机: 通过添加不同适配器,可以支持 MCS-51 系列, AVR 系列和 PIC 系列的MCU。

楼主:
用来写大容量存储芯片:大容量的存储芯片,一般在卫星接收机上使用较多,可以用编程器直接来升级或改写。

楼主:
电路简介
图2是这台编程器的完整电路图,可以看到编程器电路由完全分离的两部分组成:串行部分和并行EPROM部分电路。限于篇幅,原理部分不再详述。对原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文配套文件包中的“电路原理参考.PDF”文件。

楼主:
电路板设计与制作
  图3是编程器参考元件布局图,双面PCB尺寸为160X100毫米,厚度1.6毫米。具体的PCB设计可以参考配套文件中的“PCB参考设计.PDF”。这个文件中包括电路板的顶层和低层布线和顶层丝印层。如果业余自制电路板,建议使用双面感光电路板制作,以确保精度。

楼主:
PCB参考图

楼主:
组装与测试
   焊接组装完毕,仔细检查有无虚焊,小的短路或元件安装错误。确认没有问题之后,连接24伏稳压电源到编程器电源插座,绿色的电源指示LED应该发光。检测7812的输出脚,电压应该是12.6伏左右。7805的输出电压应为5伏。检查所有IC的Vcc 5伏是否正常?(Vcc pin是第16脚,4049是第1脚)如果7805输出不是5伏,接近零伏并且发烫,说明有地方短路;如果7805输出低于5伏并且发热,说明有元件安装位值错误。确认电压正常之后。按以下方法测试编程器。

楼主:
首先连接编程器数据线到计算机并口,然后连接24伏直流电源。按照使用说明书的方法安装好编程器的软件。启动控制程序后,界面如图4所示,在程序的菜单栏的“Help”项,点击“Test hardware”项。

楼主:
如果电源没有开或连接不正确,会出现“Hardware error:check power&connection”的提示,这时你要仔细检查编程器是否已和主机并口连接好,电源是否正常。编程器及电源正常,则出现“Hardware present”的提示。

楼主:
图所示的提示

楼主:
检测之前,需要按照图示调整好DIP开关,跳线设置为默认方式。

楼主:
选中“serial out(D0 pin 2)”,正常情况“serial in (/Busy pin 11)”应该变为“1”。若测试失败,仍然保持“0”。

楼主:
测试控制信号:点击相应的单选框,将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然后可以在编程器的ZIF32插座上检测输出的信号。
电源:测量第16脚(地)和第32脚直接的电压,正确的值为5.0V左右。
编程电压:测量第16脚(地)和第1脚直接的电压,正确的值为正确的编程电压12.5V(默认两位dip开关都处于OFF位置)。将两位dip开关都处于OFF位置,测量编程电压为21V左右。
WE:测量第16脚(地)和第31脚直接的电压,正确的值为4.5V左右。
OE:测量第16脚(地)和第24脚直接的电压,正确的值为5V左右。

楼主:
测试编程电压:首先打开编程电压,然后点击相应的按钮将输出对应的编程电压,然后测量第16脚(地)和 第1脚直接的电压。“VPP->A9”控制A9是否同编程电压。

楼主:
Clear ALL( 全部关闭):关闭全部的控制信号,地址和数据输出为0。

网友A:
你是从古代某位大佬的坟里面挖出来的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