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通路电阻取值

楼主(2019-05-01):
(无正文)

网友A:
隔直前后各自对直流电阻值的要求。

网友B:
该电阻总会在电路中引入一些噪声。因此要在电路的输入阻抗、该电阻和耦合电容组成滤波器的截止频率,电阻器引起的噪声之间进行折衷。一般取几十K到几百k就差不多了。

网友C:
check Ibias in datasheet

网友D:
我想,这应该只是个电容的泄放通路吧

网友E:
尽量大些

网友F:
用来给运放的偏置电流提供通路的。具体用多少阻值,根据输入源的驱动能力,运放的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数量级等参数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