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求助100mH电感,最大电流2A,最大直流电阻1欧

楼主(2019-05-01):
本人在自制iso7637 ems测试设备。按照原理图需要一个100mH,2A,DCR<1,电感。
我做了一个0.707m正方形框架,饶了70圈,电感才10mh,但是直流电阻超标了,求高手给个设计思路。

网友A:
尺寸不能选?那么用更粗的线?

网友A:
看样子你需要200圈多一点。你可以把长度算出来,然后看看多大线径可以满足。

楼主:
有没有高手给个2A不饱和的铁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不能选?那么用更粗的线?

由于是自制设备,尺寸随便,我想用铁芯电感了。
我是1.5mm2的线

楼主:
请问这个铁芯,制作一个100mH,DCR<1,最大电流2A,求设计方法

网友A:
100mH,2A,用一个很小的磁心就可以了。

网友A:
100mH 2A大概EE50差不多够用了。
买磁心和骨架,绕个线圈然后测电感跟饱和电流。
通过垫气隙调整电感量。
估计你不需要量产吧,自己动手做难度不是很大。

楼主:
这是我试着做的,70圈才10mh,直流电阻2.4欧,已经超了。本来想做个空心线圈,不存在饱和的问题。现在想想要600米5平方的线。已经不可能。求高手指点。关键直流电阻小,分布电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H 2A大概EE50差不多够用了。
买磁心和骨架,绕个线圈然后测电感跟饱和电流。
通过垫气隙调整电感量。

我磁芯可以用大的,圈数可以少点,就是不会计算2A情况下的电感下降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磁芯可以用大的,圈数可以少点,就是不会计算2A情况下的电感下降多少。 ...

这个可以测量。
用个示波器,信号发生器输出脉冲,功率放大一下,推动电感,测量电流上升率就可以计算不同电流的电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测量。
用个示波器,信号发生器输出脉冲,功率放大一下,推动电感,测量电流上升率就可以计算不 ...

我拆了个电瓶车充电器,磁芯是ec42的。
试着绕了10mH,好像这样绕下去,直流电阻超出呀。

楼主:
好像再绕,线圈要满了

楼主:
没想到100mH,这么难呀

网友A:
你这就是EE42吧。
EE42,饱和电流应该也不够2A。。
换大一点的磁心,用粗一点的线。

网友A:
气隙的影响很大的。两头的磁心中间如果有很大的缝隙,电感量就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隙的影响很大的。两头的磁心中间如果有很大的缝隙,电感量就低很多。

感谢你的回复,这个磁芯是充电器上拆的,中间开了气隙的,如果非常紧密的压磁芯,得到12mH,松一点就下降。感觉还得绕3倍。这个磁芯可能小了。

楼主:
网上查了个公式  N=(L*Imax)/(Ae*Bmax) 其中Bmax,硅钢可以取到1.4T,铁氧体只能取到0.28T。用这个公司算,硅钢可以绕的少一点,降低直流电阻。是不是这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个公式  N=(L*Imax)/(Ae*Bmax) 其中Bmax,硅钢可以取到1.4T,铁氧体只能取到0.28T。用这个公司算, ...

是的。
但是硅钢片一般只用于频率低的场合。
而且可能购买比较麻烦一点。
磁心则很容易买。。

网友B:
你得找个大块头磁芯。磁芯面积估计得有0.1平方米.气隙0.2m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得找个大块头磁芯。磁芯面积估计得有0.1平方米.气隙0.2mm;

你要吓死人么。。。。

网友C:
给你个淘宝链接,12毫米的磁环绕几十匝就轻松过100mH了,据称磁芯可以过20KHz信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5.46182907UbIuM6&id=524932553152&ns=1&abbucket=16#detai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淘宝链接,12毫米的磁环绕几十匝就轻松过100mH了,据称磁芯可以过20KHz信号
https://item.taobao.com ...

这么小的体积,如果电感够了那么电流肯定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得找个大块头磁芯。磁芯面积估计得有0.1平方米.气隙0.2mm;

0.1平方米太夸张了吧? 正方形的话,边长为31.62厘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我试着做的,70圈才10mh,直流电阻2.4欧,已经超了。本来想做个空心线圈,不存在饱和的问题。现在想想 ...

如果仅仅需要100mH,DCR<1 ohm I=2A的电感,有3个方案:
1、0.7m 方框基础上改进。大约300mm的塑料圆管做骨架,用更粗的导线,更多的匝数,可以满足要求。
     或者直接用这个方框,匝数加到(100mh/10mh)开平方,乘70,大致222匝。导线截面积加大(222/70*2.4/1)=7.6倍,取10倍应该就可以了。

2、最小体积方案,买R型变压器铁芯骨架,型号大致为R160。铁芯用线切割切开,便于加气隙。选合适的漆包线,绕线圈,铁芯垫上绝缘板形成气隙,没有问题。我用R320做的120mH 5A电感,DCR=0.9 ohm。
    这个方案需要自己调整最佳的气隙,会基本的计算。
    缺点是只能用在100Hz以下的低频电路中。

3.用铁硅铝磁环,买100mm直径以上的,大一点余量大,容易成功。先用细导线绕到电感量约为150mH,确定匝数N。再计算需要多粗的漆包线满足DCR参数。无论导线粗细,N不变。
这个频率大致到100Khz

网友E:
某宝上的电感,标称2A,但是他的电感量是用普通电感表测试的。
真的用到2A,电感量会小很多,甚至会饱和,购买时一定要问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吓死人么。。。。

按照 饱和磁通密度 0.2 特斯拉 计算。要不你算一下。也许我算错了?

网友B:
B= u0H;
u0= 4Π*10e-7; B磁通密度=0.2(T); H 磁场强度 ,计算得H= (Oe)

H = I*N/Da;
I 励磁电流=2A ; Da 气隙 = 0.2e-3 m; 计算得 N =15.9 ;取16‘

L =u0St/Da*N^2;  St 磁芯面积,Da 气隙;N 圈数,L 电感量 =0.1亨) 计算得 St = 0.06 平方米
四舍五入得铁芯截面积0.1平方米;

此计算公式基于磁导率无穷大的磁芯。 一般磁芯相对磁导率1k~20k,对计算结果影响不大,也可以将磁路长度除以相对磁导率折算到气隙长度之中保持计算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按照 饱和磁通密度 0.2 特斯拉 计算。要不你算一下。也许我算错了?

吓不着你

网友B:
验证:
L= Φ/I ; Φ = 0.1H*2A =0.2 Wb;
B = Φ/St/N=0.2T ;
St =  0.2Wb/0.2T/16 = 0.0625 mXm  ;约等于0.1平方米持续了面积。

这一算,楼上那些草包个个露馅。

楼主:
感谢DianGongN的建议。
第一个方案,我准备放弃了。做空心线圈,我是下载了个空心线圈计算器,由于不太懂,发现直径越大,扎数越少,就自己饶了个。实际搞下来,不是那么一回事。
第三个方案,由于是ems测试设备,线圈还是做好点,准备用这个方案。
没想到这个电感是个大坑。原来以为很容易。

楼主:
感谢xch的回复,用低碳钢可以做磁芯吗,如果行,我找个废铁,试试看

网友F:
EE类磁芯不能用,硅钢片不能用,用微晶或磁粉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DianGongN的建议。
第一个方案,我准备放弃了。做空心线圈,我是下载了个空心线圈计算器,由于不太懂, ...

到美磁官网去了解一下。
https://www.mag-inc.com/Products/Powder-Cores/MPP-Cores

MPP材质是最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xch的回复,用低碳钢可以做磁芯吗,如果行,我找个废铁,试试看

不可。
不如你去定做电感,把100mH 化整为零。 比如100只1mH/2A串联。

一个 成,则百个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
不如你去定做电感,把100mH 化整为零。 比如100只1mH/2A串联。

我找过淘宝定制,
还找了个音响分频器的,绕到最后DCR=18R
其他定制基本在500-700的报价,并且不包DCR。
这个电感是ems测试中的储能电感,产生足够的强正负脉冲,和群脉冲。脉冲发生器部分我自己能搞定。
但是这个电感储能参数是不能打折扣的,否则产生的正负脉冲,能量不合格,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美磁官网去了解一下。
https://www.mag-inc.com/Products/Powder-Cores/MPP-Cores

根据你的建议我跑到美磁
这是我上网查的计算方法,你看看对不,铁芯电感真心麻烦。

楼主:
在一个磁环上绕700多圈,恐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建议我跑到美磁
这是我上网查的计算方法,你看看对不,铁芯电感真心麻烦。

就是这么算的!
需要这么多匝数才行。
这个还需要确认货期。

你可以在TB上找大最大一款的铁硅铝磁环,直径165mm,匝数会少一些。
参考型号650-090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5f9b5bb8aaipxe&id=584654520401&ns=1&abbucket=9#detai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过淘宝定制,
还找了个音响分频器的,绕到最后DCR=18R
其他定制基本在500-700的报价,并且不包DCR。

DCR 不是个问题,只要磁芯够大。  得找专业的厂家。
别找莆田系工程师

你有多少钱啊?

楼主:
DianGongN,我在网上看了篇**,是铁氧体开气隙电感
你看下对不,

网友A:
你这应用是单脉冲储能,完全不需要考虑损耗,其实磁通密度可以尽量用大一些,只要不饱和就行,满足2A电流0.2J能量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DianGongN,我在网上看了篇**,是铁氧体开气隙电感
你看下对不,

铁氧体开气隙,我不是计算的,手工磨中心柱,再测试直流偏置下的电感量,调整几次就行了。
计算肯定是可以的,只是我没有用过。

用铁氧体,体积会较大。

用铁硅铝磁环分段绕,还是方便些。不用开气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用是单脉冲储能,完全不需要考虑损耗,其实磁通密度可以尽量用大一些,只要不饱和就行,满足2A电流0. ...

感谢你的回复,是这种用途。这是A1脉冲,我用示波器测量过,可产生-600V的脉冲。电流用的6.4A。电感用的是10mH空心电感,不会饱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用是单脉冲储能,完全不需要考虑损耗,其实磁通密度可以尽量用大一些,只要不饱和就行,满足2A电流0. ...

感谢你的回复,是这种用途。我已经测试过10mH的线圈电感。使用6.4A的电流,空心电感不会饱和。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这个是C脉冲,我的脉冲触发器没做好。不知道对电感高频有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用是单脉冲储能,完全不需要考虑损耗,其实磁通密度可以尽量用大一些,只要不饱和就行,满足2A电流0. ...

这是把电感饱和取到0.38T重新计算的

楼主:
这是淘宝环牛磁环的试着计算以下。结论是不行

楼主:
经过五一劳动节对磁性材料的恶补。
理想电感:
单圈空心电感接近理想电感
单圈磁芯电感接近理想低通电感。
现在总结磁性材料如下:
高磁导率的磁芯可以用较少的匝数达到相应的电感。易饱和。能做分布电容小的高频滤波电感,降压变压器初级电流小。
低磁导率的磁芯需要很多匝数才能达到相应的电感。不易饱和。非常适合做储能电感,升压变压器初级电流大。
从做电感的角度来说:
从功率的角度:
对于峰值较大的电流,适合低磁导率的磁性材料。
什么是低磁导率磁芯?
高磁导率的磁芯可以转化成低磁导率的磁芯。
例如开气隙,开均匀气隙(磁粉芯)
例如网上反激电源变压器设计教程,开气隙。
就是要降低磁导率,磁导率低了,在峰值电流情况下不饱和,存储的能量足够。否则功率上不去。
从小信号的角度:
低通:
涡流损失大的优先,例如硅钢,或接近硅钢的磁芯。硅钢比铁氧体有优势。
设想:
如果emi辐射超标,是不是用硅钢的磁环优势更大。高频通过涡流损失掉了。
硅钢磁导率大->圈数少->分布电容小。emi处理中的磁珠就是圈数比较小或一圈的铁芯电感。高频直接被涡流损失掉。
高通:
例如音频传输,中周
铁氧体比硅钢有优势。涡流损失小。

这也回答我多年的问题磁环能做变压器吗?
某宝的磁性材料:
环牛,可以做电感,大电流易饱和。
EE130,可以做电感开气隙,变压器。
铁硅铝磁环,可以做功率储能电感,升压变压器。
铁氧体磁环,可以做信号传输变压器,小电流差模电感,大电流共模电感,降压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过淘宝定制,
还找了个音响分频器的,绕到最后DCR=18R
其他定制基本在500-700的报价,并且不包DCR。

你能找到多大个的磁芯?

自己算看看是否可行。

气隙大,储能到空气之中就越大,对磁芯尺寸压力就越小,
但是圈数就越多,对DCR压力就越大,铜线就越粗壮。

综合一下,可能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实现。 最低成本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经过五一劳动节对磁性材料的恶补。
理想电感:
单圈空心电感接近理想电感

LZ很有干劲啊!

要想透彻的理解电感,除了看书,还要有测试仪器,最好是LCR仪。自己动手,绕几个电感,测试一下参数,可以和理论相互验证。

比如LZ的结论 “单圈空心电感接近理想电感” 就算不上严密。
理想电感,单看L/R,应该是比值越大越好。
假设单圈电感=L1,单圈电阻=R1,设L1/R1=k。
那么,2圈电感=L2=4*L1,2圈电阻R2=2*R1,则L2/R2=2k。
显然2圈电感比单圈电感更接近理想电感。
以上讨论没有考虑分布电容。
结论是实际电感情形比较复杂。

还有其它不够严密的结论,LZ自己再研究一下。

楼主:
我拆了个220V电机的定子,经过测得N=10,L=23uH
N=20,L=92UH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拆了个220V电机的定子,经过测得N=10,L=23uH
N=20,L=92UH

这个结果是正常的。
只有线圈之间耦合非常好的时候,电感量才能接近与匝数平方成正比,实际上有一个耦合系数M,M小于1。
你把20匝线圈尽可能相互靠近,再测试一下。

如果你测一下原来那个方框电感,M应该更加接近1.
测试这么大面积的电感时,周围不能有金属,尤其不能有铁磁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很有干劲啊!

要想透彻的理解电感,除了看书,还要有测试仪器,最好是LCR仪。自己动手,绕几个电感,测 ...

按照你的建议,多实践,我拆了个报废单相电机的定子。
经测量过程如下:
还请指教,是否错误。
请问这个定子,是硅钢吗,这个电机的线圈是铝的

网友E:
你用硅钢片铁芯,要用低频20hz左右正弦波测试才靠谱。
你那个表,一般是1000hz,测不准!

你的表,测那个方框电感靠谱点。或者测试铁硅铝磁环电感也没有问题。
这两个电感都是100khz以上的高频电感。

网友E:
计算没有问题
关键是表的读数不靠谱

网友E:
电机的定子,大概率是硅钢片叠起来的。

这样封闭的硅钢片,没有气隙,是不合适做电感的,很容易饱和。

楼主:
我决定根据能量公式,E=1/2*L*I*I
把电流提高3.2倍
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已经达到要求。峰值有-600V左右,优于7637的最大500V。
跟44楼的波形很像。
考虑到自己的测量电感表仪器的限制,暂时用空心电感,作为量产电子产品,用高能脉冲摸下底,因为这种能量脉冲具有破坏性。避免出货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的定子,大概率是硅钢片叠起来的。

这样封闭的硅钢片,没有气隙,是不合适做电感的,很容易饱和。 ...

我这里有加工中心,可以开气隙的。如果确定方案,直接铣一刀,就搞定了。加工中心很精确的。

楼主:
DianGongN:
另外,ems测试中的电流注入法,电流注入钳,是个什么变压器?你知道吗。我想自己做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决定根据能量公式,E=1/2*L*I*I
把电流提高3.2倍
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已经达到要求。峰值有-600V左右, ...

能量相同,磁芯就相同,只是匝数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有加工中心,可以开气隙的。如果确定方案,直接铣一刀,就搞定了。加工中心很精确的。 ...

气隙肯定要开的。
做出来的电感,有可能不能用,因为硅钢片铁芯的频率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DianGongN:
另外,ems测试中的电流注入法,电流注入钳,是个什么变压器?你知道吗。我想自己做个。 ...

没有用过电流注入。可能是电流互感器类似原理。
LZ可以把完整的技术要求发上来,让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只有知道详细的技术要求,方案才靠谱。

网友G:
非晶磁环了解一下

网友H(2021-03-19):
最近也绕过高频电感,看到这个坟贴对于动手制作也有意义,就回一下;
100mH电感,最大电流2A,最大直流电阻1欧看到这个参数,就知道这是个小型巨无霸的家伙,看到前面用的细线绕,就知道那样不靠谱;我手头上铁硅铝电感,3A-400uH重量9.5g,电感的能量基本存储在铁芯中,你这个算来用铁硅铝铁芯绕制的话重量得有100mH*2A平方/2除以400uH*3A平方/2

=2.1kg,这是个总重量高达2公斤多大对于普通电路中使用的电感而言,绝对是个巨无霸;恐怕就高压逆变输电中使用的电感比这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也绕过高频电感,看到这个坟贴对于动手制作也有意义,就回一下;
100mH电感,最大电流2A,最大直流电阻 ...

我还在呢,我对电感不了解,也没有仔细研究过,无意中看了iso7637有测试图。
由于不懂铁芯电感的计算,就想着用空芯电感,就动手做了,发现100mh用空芯电感还要绕3.16倍,1.5平方的线的直流电阻根本满足不了要求。
后来会计算了,需要一个很大的铁芯,还得自己绕,还要买漆包线。就没弄了,把充电电流扩大了。最终产生的电压150V以上的电压,够用了。

这就对啦!遇到这种要用太出常规的元件,最好绕开,这种太笨了;以前见过大型直流电源用过的空心几个mH-数百A的电感,光铜都管几W钱,但那个是电源功率太大,没有办法。

网友I(2022-03-30):
引用 网友J:
快来看电感量测量。@ljc_wf

我买了个LCR,可以测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