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流检测芯片TSC101AILT的替代品,非常感谢

楼主(2019-05-01):
原来用的高侧电流检测芯片TSC101AILT,价格贵,且不好买。
求推荐货源好,性价比高的替代芯片,引脚兼容更好,非常感谢。

网友A:
ZXCT1107SA-7 能用不。
实在要便宜,用运放加个三极管,自己搭个。要用jfet输入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ZXCT1107SA-7 能用不。
实在要便宜,用运放加个三极管,自己搭个。要用jfet输入的运放。 ...

感谢您的推荐。

网友B(2019-06-03):
你好,搞定了吗,我最近也在搭这个电路,怎么都不理想,因为我的检测电压高于运放的电源电压,一直不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搞定了吗,我最近也在搭这个电路,怎么都不理想,因为我的检测电压高于运放的电源电压,一直不准 ...

lm358是到gnd轨的,tl082是到vcc轨的。
注意运放的使用。

网友C:
电压高的高边电流检测芯片,用量少,普及率低,所以价格都是很变态的。
像凌力特的LTC6101,应该是可以Pin2Pin的。不过看起来这个芯片比你那个更常见点,售价估计也会稍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58是到gnd轨的,tl082是到vcc轨的。
注意运放的使用。

主要的问题是输入的共模电压和电源一样,所以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这个问题跟白菜白光NMOS镜像版的问题是一样的。使用jfet输入的运放来解决。不能用lm324这种pnp输入的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58是到gnd轨的,tl082是到vcc轨的。
注意运放的使用。

TL082的共模输入电压有点低,有没有和电源一样的共模输入电压的芯片,共模电压22V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L082的共模输入电压有点低,有没有和电源一样的共模输入电压的芯片,共模电压22V以上 ...

用pnp二极管转换一下,运放用过稳压二极管。可以用于高压高端电流采集。运放浮地。

网友A:
差点忘记了,可以考虑其他,例如霍尔采样,国产的也有了,没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pnp二极管转换一下,运放用过稳压二极管。可以用于高压高端电流采集。运放浮地。 ...

这个更简单,而且精密度更高。
P MOS管需要耐压超过VCC即可

网友A:
嗯,是的,我那个用于高压的。不过超过12V,还是折腾霍尔,霍尔有国产的。工控还是隔离靠谱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更简单,而且精密度更高。
P MOS管需要耐压超过VCC即可

搭个电路试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个电路试一下,谢谢各位

如果是工业环境,建议用非接触有源霍尔电流传感,这个国产的已经做的很不错了,价格么,也就那个芯片的档次。关键是直接隔离,毫无高电压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个电路试一下,谢谢各位

电流传感器HCS-SYA 05A 10A 15A 20A 25A 30A 50A

网友A:
芯片级的国产方案,才2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工业环境,建议用非接触有源霍尔电流传感,这个国产的已经做的很不错了,价格么,也就那个芯片的 ...

我就测个太阳能电路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级的国产方案,才2块多。

这个可以有,看参数比ACS的要好了。
芯进电子(CrossChip)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掌握霍尔传感器和磁阻传感器这两种磁传感器技术的公司,霍尔效应传感器技术达到中国大陆领先。霍尔效应IC月出货量达到1400万颗,广泛用于家电、新能源汽车、工业控制、电脑周边等领域。可替代AKM,alpus,ST ,Rohm,OnSemi,Melexis,Avago,Allegro等国外品牌,价格较国外竞品便宜20%以上。另外产品稳定可靠,霍尔效应IC月出货量达到1400万颗,正常交期3-7天,一般有现货供应。
线性度可达0.4%,常温误差1%,全温误差3%。
国产芯片啊,差的就是推广,下载个文档,到处遮遮掩掩的,不知道上那找去。

网友D:
有点类似于FP130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点类似于FP130的产品,

不知道这个芯片的价格怎么样,好像和TSC101管脚兼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芯片的价格怎么样,好像和TSC101管脚兼容

TSC101外围少一些吧,看内部结构是功能应该都内置了,FP130一些需求功能是要外部电阻去调整的,价格还好, 应该是比ST要便宜些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有,看参数比ACS的要好了。
芯进电子(CrossChip)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掌握霍尔传感器和磁阻传感 ...

你说的确实是这样,我在搞传感器的时候,用的信号调理芯片,都要签署保密文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点类似于FP130的产品,

感谢提供资料

网友E:
可以选圣邦微电子的SGM8198 P2P 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