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ICL7135 电子秤

楼主(2019-05-01):
本人用ICL7135作为电子秤的AD转换部分,采用的是利用ST端口的中断查询法,想知道单片机从ICL7135采集到的数字信号如何转换为重量,C语言的编程是怎样的。

网友A:
这要根据硬件设计来写,重量是怎么转换成AD值的,然后求逆过程就可以了,实际就是解方程的意思

网友B:
这个公式,来源于你的传感器的参数

网友C:
定时器读busy脉宽和pol极性两根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