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无线路由器连接有线路由器的两种方案

楼主(2019-05-02):
无线路由器连接有线路由器的两种方案

无线路由器连接有线路由器设置

描述:无线路由器tp-link tl-wr841n 连接有线路由器tp-link(具体型号不清)下面的设置都是以这两个路由器为例进行设置

目的:想从有线路由器接到无线路由器,实现无线上网功能

说明:无线连接有线两种方案:

1.无线wan口连接有线lan口

2.无线lan口连接有线lan口

这两种方案各有优缺点:

第一种:可以节省一个lan口

第二种:可以使两个路由器处于同一网段(说白了,可以局域网游戏,如cs),但是只能使用有线连接,不能使用无线功能。这时的无线路由器只相当于一个交换机。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使用哪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 无线wan口连接有线lan口

原则:无线wan口和有线lan口同一网段;无线lan口和有线lan口不同网段

操作:

1.先断开无线和有线路由器之间的连接(如果没连就不用断了,这个很重要)

2.使用有线或无线连接无线路由器tp-link tl-wr841n

192.168.1.1登陆

网络参数-》lan口设置-》ip地址设置为:192.168.2.1->保存

wan口地址-》WAN口连接类型:设置成动态ip-》保存

系统工具-》重启路由器

3.无线wan口连接有线lan口

ok设置完成,上网看看吧

说明:

1)tp-link的默认设置

登陆是192.168.1.1,开启DHCP,

所以要更改其中一个的lan口ip,以免冲突

2)无线路由器的wan口设置为动态ip,它的wan口连接在有线的lan口,(有线路

由器开启的dhcp),直接从有线路由器获取ip地址。

3)以后再想登陆无线路由器时要使用192.168.2.1才可以。

第二种方案 无线lan口连接有线lan口

原则:无线lan口和有线lan口同一网段,不同ip;无线路由器关闭DHCP

操作:

1.先断开无线和有线路由器之间的连接(如果没连就不用断了,这个很重要)

2.使用有线或无线连接无线路由器tp-link tl-wr841n

192.168.1.1登陆

网络参数-》lan口设置-》ip地址设置为:192.168.1.2->保存

dhcp服务器-》不启用-》保存

系统工具-》重启路由器

3.无线lan口连接有线lan口

说明:

1)tp-link的默认设置

登陆是192.168.1.1,开启DHCP,

所以要更改其中一个的lan口ip,以免冲突

2)无线路由器这时只相当于一个交换机,我们要从有线路由器获取ip地址,所以无线路由器的DHCP要关闭。这样才能直接从有线路由器获取ip地址。

3)以后再想登陆无线路由器时要使用192.168.1.2才可以

网友A:
这个。。。跟。。有关系吗

网友B:
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C:
ti有这种专用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