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可通过电脑控制的usb开关

楼主(2019-05-02):
各位高手,

  请教是否有对通过USB连接的U盾或U盘,通过电脑实现开和关控制?如果可以,我们可以建立项目。

网友A:
请具体描述一下需求。

网友B:
你是想通过电脑去控制几十个USB电源口的开关吧? 做工厂用的测架?

网友:
已经有这种产品,yepkit switchable hub, 我同事买过, 商家提供好软件API, 直接调用即可。
www点yepkit点com,

网友C(2019-06-10):
可以的,相当于hub设备,牺牲一个usb口用来通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