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有没有可以替代EM78P372N的单片机?

楼主(2019-05-02):
      有个量产的产品,用的是EM78P372N是SOP-20封装的。现在还在生产,厂里不想改PCB只想换掉MCU。所以只能找PIN脚兼容的,只要电源和地能对上就可以了,因为都是一些IO应用,所以就算反过来贴也可以接受,比如第1脚贴在11脚位置都可以。电源和地对上其他脚任意了。
     最好是仿真调试方便点的片子,看到那种台系所有脚都要连接上去的超大仿真器就头大。

网友A:
重画PCB也花不了多少时间。这是典型的台系芯片封装,只在台系芯片中看到电源脚这样安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画PCB也花不了多少时间。这是典型的台系芯片封装,只在台系芯片中看到电源脚这样安排的。 ...

不支持改PCB

网友B:
如果板子上方空间允许,你可以在 SO-20 焊盘上焊上 1.27mm 弯排针。这样的话你可以设计一块子板替换掉原来的单片机而不受原来芯片尺寸的限制。类似的你也可以做带有邮票孔的板子来替换原来的单片机。

网友C:
台产单片机有的号称“可以直接代换欧美的XX单片机”,

如果不想改PCB,就去找找欧美的价格更高的MCU......

网友D:
如果第1脚和第20脚没有使用,可以使用PIC16F84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第1脚和第20脚没有使用,可以使用PIC16F84A

要用到,如果是SOP-18的话就可以用你说的PIC系列。 国产MS系列反过来贴刚好对应上,flash价格也不贵就几毛钱。但是这个产品需要用到18个IO口,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E:
我公司有,完全pin对pin联系我17603054411林生

网友F:
您好 楼主,看了您说的 我们这边是STC 单片机原厂,产品有近W种,您这边方便的话可以加一下QQ: 3065906635,我给您推荐管脚兼容的芯片

网友G:
我们芯片不但脚位兼容,程序也兼容,并且资源,性能,价格都比372N有优势

晶哲科技 与您一起 改变从芯开始,用芯成就未来!
QQ:747934895  手机:18651580183  市场

网友H(2020-07-30):
我们公司有义隆EM78P372N 完全替代的   价格有优势!可加QQ联系:2432217232 曹**  电话:18127013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