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旅行者号!

楼主(2019-05-02):
论坛最大的缺点是:
1,帖子内容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不适合系统性的学习(需要搜索某个知识点时或许有用!)
2,绝大多数帖子处于同一水平,水平略微高一点的网友就没兴趣逛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深度逐步增加的知识链,或许是个可行方案。
本PPT是这个方案的践行者,希望它像旅行者号那样,越走越远,而不是原地徘徊。

世界上最折磨的人是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每天无聊地推石头。
如果不是当年建立的模拟电路学习群的支持,也就没有这个PPT!

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就每一页PPT上面的相关内容讨论,有疑问可以指出。

电路分析基础部分,在以前的视频中,就重难点介绍过了,现在从模拟电路开始。
参考书随意选一本大学模电教材就可以了。

请注意,PPT下面的备注也要看。

楼主:
有个老教授说:现在的老师,能一节课扯几十个话题的很多,但能一个话题扯一节课的不多。

上面PPT的解说:

我们在视频备注中解说了电子的定义,定义中使用了术语粒子,那接下来要定义什么是粒子了。
如果我们凭感觉观察周围事物,会以为粒子很容易定义,因为肉眼能看见的较大的粒子,它有个非常sharp的边界,根据这个边界,就能区分出什么是粒子了。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很sharp的边界?如何定义它?
区分方法有二:一是用肉眼直接观察物体,本质上这是个光学实验;
另一个方法是使用另一个物体,撞击这个物体,本质上这是个力学实验。
对于力学实验,我们在物理学中学过,力是距离的函数,例如重力随着1/r^2光滑地下降,一直到无穷,由于这个力不是突然开始的,导致我们看不到sharp的边界。另一方面虽然在原子级别,力是突变的,但是这种定义强烈依赖于实验中所用的力的类型,所以这个方法是不行的。
对于光学实验,想看到边界也是困难的,因为人眼能检测到的波长是0.4--0.7um,如果是米级波长,我们看不清生活中常见的物体的边界,通过看观察到的给定边界的尖锐性或模糊性,取决于光的波长和物体尺寸之比,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定义。

上面两种方法不行,我们不得不借助于离散性/可数性这个特性了,那么我们要数什么物理参数呢?这个参数就是能量,如果能流足够慢,那么能量就是以离散的数量变化的,每来一个电子,我们获得了9*10^-14焦耳能量,或者是50万电子伏,有没有50W电子伏,是我们定义电子的依据。

所以电子是粒子。

楼主:
上面给出了理想中的PPT应该是什么样的。
但是这样搞,内容太多了,我们花5年时间也讲不完模拟电路,所以以后的PPT,只能叙述点浅显的道理,否则观众不愿意看了。

楼主:
帖子恢复了,继续贴:

这些东西没什么好说的,直接理解一下规律就行了
由于这些知识在中学化学和物理中有所涉及,所以不用备注了。

很多人讨厌理论,我们就安插点电路。

网友A:
这就对了,有干货放干货,内容好与不好,让市场说话(读者);成天怼这怼那,没法服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给出了理想中的PPT应该是什么样的。
但是这样搞,内容太多了,我们花5年时间也讲不完模拟电路,所以以 ...

可以搞成类似于Sansen教授的ppt形式,简洁不罗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搞成类似于Sansen教授的ppt形式,简洁不罗嗦

太精简了,观众看不懂啊?

所以加个批注:

网友C:
还是看不懂。。。

网友D:
大师,你帮看下我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