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具有80DB对数压缩特性的宽带放大器

楼主(2019-05-02):
具有80DB对数压缩特性的宽带放大器

电路的功能

应用晶体管IO与VBE的对数转换特性的电路只能处理单极信号,至于频率响应,因为在OP放大器的反馈电路中加了对数元件,所以不能在高频下工作,本电路是对交流对数放大电路,采用了无反馈的双回路对数放大器TL441,可以获得80DB的对数压缩特性,频率响应可达数兆赫。每十进们可获得0.1V的输出,能够把-80DB~+10DB这样大范围的电平压缩成0~0.5V。因此,通信、测量仪表的IF放大级以及大范围电平显示器等可采用本电路。

电路工作原理

TL441有四级放大电路,每级差动放大30DB,总计可放大120DB。从实用上看,大约压缩80DB比较好。对数压缩原理:因为应用了差动放大器的输入特性,一级不可能获得线性,所以共用了8级,每级平均压缩15DB。如果处理的信号电平范围很大,从微弱电平到+10DBM,则在B输入端加前置放大器。信号电平低时,宽带OP放大器A1及A2工作,按B2、B1、A1、A2的顺序依次使TL441达到饱和能很好的适应80DB的范围信号。虽然A2输入端只串联了R5,但由于TL441的输入电阻为500欧,所以输入分压比为1/31,由这一级放大最高输入电平。

OP放大器A1和A2的增益必须恰好为30DB,反馈电阻R2为3K(R2=R1(A-1)=3.06K),如果希望把压缩精度提高,R2可用2.7K固定电阻+500欧可变电阻组成。

TL441的输出包括Y和Y(反相)、Z和Z(反相),可分别进行合成,即(Y+Z)+(Y(反相)+Z(反相)),然后再由差动放大器A3进行加法运算。此外,输出端总有与+VCC接近的同相电压输出,所以必须加差动输入电平移位电路。

元件的选用

OP放大器A1、A2选用LM6361,这种器件在正负5V电源工作,其特性变化很小,按说这一级应具备限压功能,但本电路采用的是电源电压饱和输出。当放大低频信号时,A1、A2可根据用途普通OP放大器。

调整

本电路当输入为正弦波时,输出波形成为正、负饱和的波形,电路仍属正常工作。这进可用输出电平计指示有效值,把输入电平降到60DB左右,并调整VR,直到波形上下对称为止。VR2的调整比较严格,应边改变输入电平,边调节VR2。用VR3调整输出的DC置信。图A表示F=10KHZ时本电路的对数压缩特性。

楼主:
具有80DB对数压缩特性的宽带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