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自制新唐烧录器,出现下图现象是什么问题?

楼主:
电路按照论坛的画的板子,现在出现更新版本不了,点下反复重启,芯片为NUC120RE3DN,请问是芯片的问题还是配置哪里不对?

楼主(2019-05-03):
PCB图和电路图

Schematic Prints.pdf

网友A:
用别的烧录器 先烧录一个进去.自己做一个多少钱成本?  淘宝 带透明塑料壳的  才32.. 感觉不错 还带spi flash用于脱机下载

网友B(点评):
从哪里能获取这个固件Nu-Link固件

网友C:
固件版本不一致。
按照提示更新固件就可以了。

不管是自制的还是购买的,不一致都会有这提示。

网友C:
点下重启后,会有个提示要断开usb线再插上,可能你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下重启后,会有个提示要断开usb线再插上,可能你没做。

重启试了,提示启动等下又是这个界面,代理商买的100块的就可以正常升级

网友D(2019-09-10):
点那个是是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