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3需要将复位对地电容短路下才能运行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5-03):
复位脚接了一个上拉电阻到VDD,接了一个电容到地。上电不运行,将电容用镊子短路下芯片就开始运行了。 电阻是47K电容是104,将电容改为475后有时候可以运行有时候不运行。难道要用10u甚至更大的电容或者用更大的电阻,但是看规格书又好像内部集成了一个上拉复位电阻了。复位时间要这么长,其他芯片用10K+104足够了吧。

网友A:
电源上电不好?

网友B: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电源滤波电容比较大(如470uF),特别是LDO输出端电容也较大的状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电源滤波电容比较大(如470uF),特别是LDO输出端电容也较大的状况下。 ...

电源就一个9V电池 经过78L05降压成5v供给单片机和外围,2个滤波电容都是47uf。

网友B:
请将78L05输出端的47uF电容改为1uF的电容一试。谢谢!

网友C:
从现象看是复位电容不对了,换一个大点地比如100UF,就是让恢位信号长一点

网友B:
对于上电复位的问题,第一是芯片设计在复位信号的处理上要考虑的周全;第二是应用电路设计时应注意供电电源的上升率和复位时间选择(理论上说没有RC电路也应该很好地复位)。
通常电源供给尽量不要出现缓慢上升的情况;在满足电源供给的情况下,无须使用大时间常数的RC;在RC复位电路的电阻两端反并一个二极管,有利于克服频繁重复开机出现不能正常复位的问题。

网友D:
还有一种做法是外加一片复位芯片取代这个 RC 电路。MAX809 输出串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上电复位的问题,第一是芯片设计在复位信号的处理上要考虑的周全;第二是应用电路设计时应注意供电电源 ...

并二极管只对掉电起快速放电作用,对于上电复位没有任何帮助。

楼主:
示波器观察接入电池,VDD脚从0V爬升到5V 1ms左右,RESET脚从0爬升到5V 80ms左右。

网友E:
说明 MM32F003 需要放4天长假。这家伙默认主频来源晶振吗?

网友B:
不会的,是HSI。

网友F:
请官方来解释一下 ...这种基本的电路如果都有问题.. 这个片子的适应性 也太...

网友B:
MM32F003对电源和复位的要求比较高,一般来说电源稳压器后的电容一定不要大,如1uF即可。谢谢!

网友G:
去年我就反应过这个问题 被官方群T了 虽然说是电源上升时间超过复位电路时间了  但是同样复位电路和电源的上升时间 其他单片机都可以正常启动。。。 MM32会启动不了。。。

网友H(2020-02-20):
引用 楼主:
示波器观察接入电池,VDD脚从0V爬升到5V 1ms左右,RESET脚从0爬升到5V 80ms左右。 ...

关键是RESET端上升到0.8V以上需要多长时间,这个时间必须比VDD上升到可以运行的电压要长+300uS。如果在单片机还没有到运行的电压,而复位信号已经过去了,估计就不能正常复位了

网友I:
电源不能有效复位才导致的这样的情况吧,所以才需要复位引脚。

网友J(2020-05-21):
MM32F003TW 这款芯片的复位是否存在问题?
如果解决?如果电源不稳定的情况。
请原厂给个答复。

网友K(2021-02-04):
大家使用MM32F003TW 有没有什么bug呀?

网友L(2021-07-23):
LDO后面的电容太大吧

网友M:
这意思,不就是按下复位按键么?

网友N:
说明这货对复位时间要求很高

网友O: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需要仔细的考虑一下。

网友P:
复位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