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做隔离式开关电源动态响应不好的问题

楼主(2019-05-03):
请教一下,我用TL431来做隔离式开关电源的反馈,动态响应非常不好,请教一下我应该怎么调节该电路增加环路稳定性?

网友A:
先不说TL431,说说变压器T1。
此电路T1各绕组同名端恐怕有误。

网友B:
无数电源都是用TL431做误差反馈的。

网友C:
R174接到L10前面,减小R176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TL431,说说变压器T1。
此电路T1各绕组同名端恐怕有误。

原理图封装输出端在反向端,我原理图封装做得不规范。变压器那里实际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74接到L10前面,减小R176试试。

这个方法已经试过了,没有明显改善。环路太不稳定了

网友D:
环路延时与输出电容不配。增加输出电容。负载电流应很大吧?输出动作前电流是由输出电容缓冲的。

网友E:
这个好像跟TL431没关系吧

网友F:
示波器10s/表示10s一格的话,这个问题跟431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10s/表示10s一格的话,这个问题跟431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第二图是10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环路延时与输出电容不配。增加输出电容。负载电流应很大吧?输出动作前电流是由输出电容缓冲的。 ...

增加输出电容有所改善,加了一个2200uF 25V电容,但是电压还是有一两伏的跌落,后面把有反馈一路用一个正向二极管到无反馈的一路输出,无反馈的一路输出能降到几百mv的跌落,这样给有反馈的那一路有一两百mv的跌落。有反馈的那一路电路要求比较高,不太希望有那么大的跌落,不知还有建议与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增加输出电容有所改善,加了一个2200uF 25V电容,但是电压还是有一两伏的跌落,后面把有反馈一路用一个正 ...

带宽多少?开关频率的14分之一是合适的,300K的开关频率,20K的带宽,响应时间在MS级的,电压呹落不会多,加上较大的输出电容。现在的问题可能是带宽不够,响应不够快。查环路

网友D:
R180,R187等比例小,10K--100K内,R176 2.4k够了,起限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