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这种三角键盘怎么扫键?

楼主(2019-05-03):
最下面一样是GND,其他是IO口,扫其他行的时候不会被最下面一行按下干扰吗?

最下一行按下会拉低一个IO,使得扫那个IO的时候不能区分是哪一个键?

这个键盘该怎么扫,有人能详细讲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A:
这种本来就只能识别单键的接法

网友B:
这是利用IO口的 伪三态设置 做的键盘阵列。当按键被按下,就可能有一些键无法识别。适合同一时间只能按下一个按键的省IO键盘。
识别按键时需要将一个IO为低/高输出,另一个或其他IO设置为上拉或下拉(如果有)高阻态,一次可以识别一排按键或一个接地的按键。如果IO只能设置为悬浮输入就不能这么玩了

网友C:
跟矩阵键盘类似啊,一样的扫描

网友C:
请问怎么这么多键盘啊?

网友D:
定时器换醒

网友E:
每一条线扫描一次,选中的线输出低电平,其他线弱上拉。这是以前51里常见的大量按键的接法

网友F(2019-08-27):
引用 网友E:
每一条线扫描一次,选中的线输出低电平,其他线弱上拉。这是以前51里常见的大量按键的接法 ...

扫描是啥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跟矩阵键盘类似啊,一样的扫描

矩阵是什么原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是利用IO口的 伪三态设置 做的键盘阵列。当按键被按下,就可能有一些键无法识别。适合同一时间只能按下一 ...

一排按键如何一次识别?

网友G:
就是矩阵键盘啊!

做成三角型是为了能同时检测多键按下。

方型的矩阵键盘想做到能多键按下互不干扰,每个键要配一个二极管。

复杂程度怎么衡量就看你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