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接囗

楼主(2019-05-03):
(无正文)

网友A:
五伏的单片机,串个电阻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啥型号单片机呢?

楼主:
stc12c5a16s2

网友A:
使用TTL 模式的接口,是可以的

网友B:
只要你不使用IO口的其它模式,一般没问题的,毕竟普通模式电流太小。

网友C:
串联200欧或300欧电阻。

网友D:
弱上拉,串电阻是正道,

楼主:
加了个74 245

网友E:
最保险、比较经济的做法是用个NMOS搭一个电平转换电路,IO速率达到2MHz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