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ha1930芯片

楼主:
求助ha1930芯片资料和编程软件或者应该选软件中哪个型号替代。28p芯片

网友A(2019-05-06):
Microchip的单片机不是PIC16或者PIC18什么的开头的吗?

网友B:
以前的HA是专供某些市场应用,现在没必要再选用,太多更好的选择了

楼主:
我有一个电路板坏了我想修一下请教一下这个ha1930用哪个编程软件或者替代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HA是专供某些市场应用,现在没必要再选用,太多更好的选择了

求份这个芯片的编程软件

网友B:
你先确认下你的HA是不是我们的HA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确认下你的HA是不是我们的HA再说吧

单片机型号HA1930-I/ss没错的我在官网看到这款芯片了但是不知道用哪个软件编程。

网友C(2021-03-15):
有查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