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A8K64S4A12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9-05-04):
买了一块 STC8A8K64S4A12 开发板,测试外部中断,感觉是不是芯片有些问题?
如图,图片左边是串口输出信息,按理来说 输出应该是 0 和 1 交替输出,
连续输出 1 或者 0 都是不对的,但是实际测试就是有连续输出1,有时候连续输出0,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是用一个按键测试外部中断1,引脚默认是高电平,
按键按下,把引脚拉低,应该触发下降沿,应该输出 0;
松开按键,引脚恢复高电平,应该触发上升沿,应该输出 1;

代码如下:

void INT1_Init(void)
{
    IE1 = 0;          //将INT1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EX1 = 1;          //使能INT1中断允许位
    IT1 = 0;          //选择INT1为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方式
}

/**************************************
功能描述: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INT1_int (void) interrupt 2
{
    if (1 == KEY) // 上升沿
    {
        RED_LED = 1;
        Uart1_Send_String("1");
    }
    else          // 下降沿
    {
        RED_LED = 0;
        Uart1_Send_String("0");
    }
}

再补充一些信息:在我实际应用中,板子有把低压变成高压,接了负载才容易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
不接负载就基本没什么问题,我在想是不是电路板中有大电流,或者芯片中的电流过大造成芯片不正常了

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软件层面做了处理,保证业务逻辑正常。
现在只是好奇为什么硬件会出现这种情况,看看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原因。

网友A:
按键按下有接触不良问题,造成前一个中断没处理完,后一个中断又来了的问题,所以出现了你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按下有接触不良问题,造成前一个中断没处理完,后一个中断又来了的问题,所以出现了你提的问题。 ...

有这种可能,不过在我的实际应用中,奇怪的现象是,我并没有按键,也会连续来一些上升沿中断,按理只有按键按下才会拉低引脚,所以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引脚会自己有一个瞬间拉低又恢复高电平的动作。

网友B:
按键有机械触点,接通、断开时会有抖动,出现多次信号引起中断。
如果怀疑MCU的中断又问题,你可以用信号来测试,比如用100KHZ的信号发1000000个脉冲送中断,中断函数里计数,然后显示比较。我经常如此测各家MCU的中断。
或者你中断口对地接104电容,IO串100欧姆电阻接按键(串电阻是避免电容放电很快烧坏按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种可能,不过在我的实际应用中,奇怪的现象是,我并没有按键,也会连续来一些上升沿中断,按理只有按 ...

“在我实际应用中,板子有把低压变成高压,接了负载才容易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考虑到这种情况,干扰可能从电源引入,最好把两个电源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有机械触点,接通、断开时会有抖动,出现多次信号引起中断。
如果怀疑MCU的中断又问题,你可以用信号来 ...

感谢建议!回头有空测试一下它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实际应用中,板子有把低压变成高压,接了负载才容易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考虑到这种情况,干扰可 ...

下一版硬件确实要考虑一下电源的隔离...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