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基于MC9RS08KA2的高亮度LED应用方案

楼主(2019-05-04):
基于MC9RS08KA2的高亮度LED应用方案

    发光二级管(LED)技术面世已有大约半个世纪。发光二级管是一种能在电压出现偏差时发光的半导体设备。由于具有低功率和低电压运行的特点,该技术很快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的状态指示。LED 技术的使用寿命通常非常长,一般可达10 年,远远长于其它传统照明技术(例如白炽灯管和荧光灯管)。这就使人们非常希望将LED 技术应用到更广泛的照明应用中。

    最近面世的新技术使LED 能够达到更高的功率水平。LED 能够达到一瓦特的水平,有些甚至高达5 瓦特,每瓦特能发出18-44 流明(lumen)的光亮。这种LED设备称为高亮LED(HB-LED)。由于效率方面的明显改进,HB-LED 正被迅速用于多种照明应用。

      下面是这些应用的一些例子:
      • 交通信号灯
      • 平面显示设备的背景照明装置
      • 闪光灯
      • 家庭照明

     HB-LED 具有非线性I-V 特征,非常类似于二极管,HB-LED 只能在直流电单向输送到设备时才能点亮,一般称之为正向电流IF 。通过HB-LED 的压降则称为正向电压VF。要让HB-LED 实现最高亮度,通过HB-LED 的正向电流必须保持恒定水平。在一般的1W HB-LED 而言,正向电流需保持在大约350mA 的水平,而相应的正向电压则大约为3.4V,HB-LED 便能达到其最大亮度。

    正向电流IF 和正向电压VF 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VF 出现小的变化亦会引起IF 发生较大的改变。HB-LED 驱动的理想电源是恒定电源。实际上,恒定电流通常通过闭合回路电流控制直流-直流转换器(DC-DC converter)来实现。市场上有很多基于独立模拟组件、成本相对较低的DC-DC 转换器解决方案。然而,基于微控制器(MCU)的解决方案可为系统设计带来更大的灵活性。除了普通照明以外,这种控制器还能为最终应用提供足够的处理功能以支持额外的特性。因此它仍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基于MCU 的设计的部分优点如下:
(1) 灯光亮度调节和闪烁可以通过MCU 软件轻松实现,而无需向系统中增装其它组件。
(2) 不同功率或不同品牌的HB-LED 具有不同的特征,MCU 可以通过软件编程以满足不同的驱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照明设备制造商可以减少库存的类型,进而简化物流处理工作。
(3) 许多MCU 具有芯片闪存,可以用于应用中的数据存储。例如,在实施灯光亮度控制功能时,芯片闪存可用于保存亮度级别。每次打开灯光时可以自动恢复上一次的亮度级别。
(4) 除照明外,MCU 还可以处理几种功能,如不同类型的连接标准(如Zigbee、RS232 和LIN 等)亦可以通过MCU 芯片模块轻松实施。

     拓扑

     HB-LED 驱动需要恒定电源。它通常需要闭环控制。有时系统采用电池供电,电池电压会随时间而不断下降。在电池电量全部用完之前,需要反馈控制回路来保持恒定的驱动电流。此外HB-LED 的正向电压VF 会随周围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需要闭环控制来补偿VF 的变化,以便保持正向电流IF 以及HB-LED 亮度的稳定。

     人们一般采用转换模式调节方法而不是直线调节方法来驱动HB-LED。开关调节器有着更高的功能转换效率及较适合用于数字设计上。

     假设电源电压是高于所需的HB-LED 正向电压,开关调节器会通过电源电压斩波来进行整流,控制斩波时的占空比可以控制输出的平均电流。斩波机制的执行很简单,只需使用一个功率场效应晶体管(MOSFET)充当开关来断开电源和用电设备之间的电流。MOSFET 由脉宽调制(PWM)输出控制,其中的斩波频率亦相等于PWM输出的频率。

     通常情况下,如果电源电压和所需的负载电流都是恒定的,则不需要任何反馈控制环路(如图1 所示)。开关调节器可以通过调节斩波频率或其占空比来控制设备的平均电流。然而有些情况这种拓扑并不适用。如所需设备电流比较大时,切断电流会产生较大的电流尖峰,而这可能会影响系统的电磁干扰(EMI)性能。

图1:直接斩波拓扑

   如果不要让设备上的电流被切断,则必须使用能源存储设备来确保当电源被切断时,电流亦不会被立刻切断。一个明智的选择是在设备的电路路径上添加电感。在PWM循环过程中,能量保存在电感中。电源被切断时,保存的能源释放出来,继续为设备供电。这种拓扑称为buck 变换器(buck converter)。图2 是常见buck 变换器的示意图。

图2:Buck变换器拓扑

   Buck变换器

    Buck 变换器只能用于执行降压操作,就是当电源电压是高于所需要的设备电压时。如图2 所示,当电源开关SW1 闭合时,输入电压VIN 连接到电感L 的输入端。逆向偏压二极管能确保设备电流在一个方向上传输。与此同时,电感中保存的能源不断增加。当电源开关断开时,电感中保存的电能释放出来,电流流经二极管持续提供给设备。电感中存储的电能逐渐减少,设备电流亦开始下降。Buck 变换器的主要电能存储设备是电感。电感的设计必须确保有足够的电能存储空间,满足电源关闭期间(SW1 打开)的设备电源要求。对于HB-LED 应用,HB-LED 需在恒定电流下工作,buck 变换器亦被认为只在连续导通状态(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 下运行。

     感应器电流有两种状态:通流状态(SW1 闭合)和断流状态(SW1 打开)。处于通流状态时,电感的电流开始直线上升,电流的最大变化可以使用下列公式计算:

        其中tON 是SW1 闭合的时间。VOUT 是设备RL上的电压。同样,处于断流状态时,电感电流在SW1 打开期间下降,电流的最大变化可以使用以下公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