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问题

楼主(2019-05-04):
PIC16F877A,TMR2还没有打开,为什么就有脉冲输出了?
void main(void)
{
    TRISC=0B11111011;
    PR2=0X63;
    CCPR1L=0X32;
    CCP1CON=0B00001100;
    T2CON=0B00000010;
     //TMR2ON=1;
    while(1);
}
如果没有while(1);语句,就没有脉冲输出了,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main就是一个函数, 如果你不写个语句,让它停留在里面, MCU运行完main函数, 会继续往后执行, 然后重启,然后反复......

网友B(点评):
不一定会重启啊

网友B:
记得刚开始学习STM32的单片机时,没有while循环的话程序会进入硬件错误中断,

网友C:
正常的情况main()函数中要有一个while(1)无限循环的。

对于楼主的程序,运行起来后,程序会停在while(1)语句处。
楼主的意思是,此时在RC2 管脚上有PWM信号输出吗?频率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情况main()函数中要有一个while(1)无限循环的。

对于楼主的程序,运行起来后,程序会停在while(1)语 ...

对的,仿真看见有脉冲信号输出了,烧到板子上给驱动器,电机也动了。可是初始化时,我没有开TMR2啊,我想在需要时再TMR2ON=1;让电机动起来。难道这样做不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仿真看见有脉冲信号输出了,烧到板子上给驱动器,电机也动了。可是初始化时,我没有开TMR2啊,我想 ...

正常的做法是, 需要电机  转起来的时候, 是使能/禁止PWM模块的输出, 而不是去操作它的时基.

网友D:
T2没开,PWM不会有的,你仿真看一下T2CON的具体值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