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简单的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19-05-04):
请教下各位,我想把5VPWM转3.3,频率不高,100HZ左右,用下面电路,是否有什么问题?
Thanks.

xch
凑合

网友A:
不知道信号源和输出端是什么样的特性?
最简单的方法,分压电阻就可以。不过并不一定适用。要看信号源和输出端驱动特性和负载特性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信号源和输出端是什么样的特性?
最简单的方法,分压电阻就可以。不过并不一定适用。要看信号源和输 ...

3.3V单片机输入捕获5V的PWM

网友B:
引用 楼主:
3.3V单片机输入捕获5V的PWM

精度需求低,可以用。

网友C:
后面的电路阻抗低或有大的容性负载会有影响。
阻抗比较高的话没问题。

网友D:
100k搞小一点,可以的

@wei816 :是的,如果这个电阻太大,频率高一点,转换后的波形不够陡峭。
要低功耗,所以电阻往大挑,小的话是为了响应更快吗?

网友E:
还是使用一个NPN转换电路吧,一般三极管即可

网友F:
这么低的频率,如果5V信号是从其他板子来的,或者发现有杂波干扰,建议加个阻容滤波环节抗干扰。在二极管前或后串一粒1K左右的小电阻,再并一粒103电容下地,一般的干扰可以被滤掉。

网友G:
当5v为高电平,3.3为高。当5v为低电平,3.3v依然为高。怎么得到低电平

你再看看

网友H:
可以使用,5VPWM为高电平,二极管不导通,3.3VPWM为3.3V,判断为高电平;5VPWM为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3.3VPWM电压为二极管压降电压,判断为低电平。所以二极管最好选肖特基二极管,这样低电平时,3.3VPWM的低电平判断电压能尽量低一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3.3V单片机输入捕获5V的PWM

还不如 2k 3k 电阻分压进3.3V 单片机

网友J:
谢谢仿真,要求低功耗,不知道上面各种方案,哪种功耗比较低?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当5v为高电平,3.3为高。当5v为低电平,3.3v依然为高。怎么得到低电平

0.7V 二极管钳位

网友L:
使用锗管  勉强可行

楼主:
要求低功耗,不知道上面各种方案,哪种功耗比较低?

网友M:
5V转3.3V,直接电阻分压不是更简单么。

网友N:
有专用IC,可以找找看

网友J:
这个最省电 。静态时几乎不耗电。

网友J:
引用 楼主:
要求低功耗,不知道上面各种方案,哪种功耗比较低?

此方案最省电。静态耗电几乎为0.

网友O:
这个电路可以用,而且占地小,做IO捕获没问题,加二极管电路在有些情况下,如电路板控制部分常态不加电情况下,还可以防止漏电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