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的PWM噪声太大!

楼主(2019-05-04):
我想用arduino的PWM作为DAC用,产生的电压来控制有源器件。

问题是:这个东西噪音太大,如何降噪?
如果另外使用DAC,成本增加10快钱,

网友A:
   stm32 自带DAC。。。。

楼猪是用的垃圾芯片 Mega32, 不是你想的 STM32

网友B:
可以使用 内置的 DAC 来试试
另外 PWM 的 DAC, 只要频率和滤波电路合适,也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C:
用过stm32的PWM转DAC,经过RC两级滤波和运放跟随,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D:
AVR比ARM核的MCU功能和性能都差老大一截,但价钱反而高出老大一截,是不是现在只能靠arduino苟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VR比ARM核的MCU功能和性能都差老大一截,但价钱反而高出老大一截,是不是现在只能靠arduino苟活了? ...

如果是做并网逆变器,性价比ARM估计是最好的了。个人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stm32的PWM转DAC,经过RC两级滤波和运放跟随,输出电压正常

我这里不行,noise太大不能用。

有人说芯片太差,实际上够用就行了,钱用在刀刃上,搞个美观的2.8寸触控屏多划算?

总体成本至少150元了,有点贵!

网友D:
成本没有压力才用arduino啊。。。

网友F:
你这降噪是个大工程。还以为是拿出来考 教授 的题目,是你自己用的?
PWM频率多少?PWM频率会不会变?目前纹波是多少?负载是什么?多大阻抗? 噪声想降低到多少?是将就用这块板子,连接线有多长? 还是准备重新垒板子?

网友G:
随便哪个带PWM推挽输出的MCU,只要电源电压稳定,RC后输出电压都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没有压力才用arduino啊。。。

我很早就发帖说过了,想做这个的:

这个软件有难度(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我的单片机还停留在8051点灯阶段),所以弄个阉割版本,把用电脑显示改成用3寸左右的触控屏幕直接显示的。

网友H:
经常用PWM经过2节RC滤波后的电压,设计合理噪声会很小的。
外加DAC也没那么贵吧?我用的美帝产的内带基准2路12位DAC零卖也才6元。

网友I:
arduino默认的的pwm输出只能输出500Hz左右。
可以通过配置相应寄存器的方法提高输出的pwm频率,参考https://playground.arduino.cc/Main/TimerPWMCheatsheet/

网友J:
老早以前为了验证某产品,搞了个自动温度模拟,起先PWM滤波后确实效果不太好,后来用MCU+R2R网络要好很多,只需考虑开关噪声。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很早就发帖说过了,想做这个的:

这个是属于“做梦”级的电路用不了滤波,而且你什么指标都没有,你的DAC“噪音大”算什么?器件或电路的静态、动态指标一概没有。被控对象有什么需求指标?有源器件做负载就完了?能不能请专业点!

网友L:
PWM滤波后做直流用,一般叫纹波吧,噪声应该是指那种没有规律随机的那种。
把滤波的RC时常数调到pwm频率的100倍左右,波动的比例就很小了。
AVR以前很好的平台,现在就剩下阿丁诺等几个不错的应用还活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PWM滤波后做直流用,一般叫纹波吧,噪声应该是指那种没有规律随机的那种。
把滤波的RC时常数调到pwm频率的1 ...

波动比例是小了,但信号也几乎没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经常用PWM经过2节RC滤波后的电压,设计合理噪声会很小的。
外加DAC也没那么贵吧?我用的美帝产的内带基准2 ...

6块钱也能12位,型号是多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6块钱也能12位,型号是多少啊?

5块的MCU都可以带12位DA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块的MCU都可以带12位DAC。。。。

人家说DAC 6块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人家说DAC 6块钱!!!

要看性能的吧。性能好的6块带基准你想都别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性能的吧。性能好的6块带基准你想都别想。

你说的不错,这个带2.048V基准,得10几块:

网友L:
引用 网友D:
5块的MCU都可以带12位DAC。。。。

这两年的MCU行业的AD和DA,慢慢的12位已经是最低配了。
PWM输出信号的话,一般也就是直流信号。高速信号不大合适。

网友M:
RC滤波一下。
我STM32输出PWM,2Khz,
用4.7K电阻(接100nF电容倒地)送给达林顿管,貌似就消除噪音了。

这个不能貌似,大致可以计算纹波峰峰值的

网友N:
自己用电阻搭个R2R的DAC,这下总行了吧。引脚不够就用74hc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