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问一下ch552g当硬件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9-05-04):
发现便宜的usb单片机ch552,看了下例程,只有ch554模拟ch341自发自收的例子 看得不是很明白

ch552或者554能代替ch340吗,只能自发自收,好像发不出去也收不到啊。

网友A:
你好,CH552/CH554是带USB接口的51单片机,可以实现CH340/CH341的功能,需要自己写程序实现,我们提供的是例子程序,模拟CH340/CH341实现的是自发自收功能,如果需要实现其他功能需要自己修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CH552/CH554是带USB接口的51单片机,可以实现CH340/CH341的功能,需要自己写程序实现,我们提供的是 ...

好的,那就可以实现。我再研究研究这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就可以实现。我再研究研究这个芯片。

网友B:
顶起来哦,顶起来

楼主:
@WCHCN 已实现 UART1做为usb转串口使用,另外想问一下,文档里说“UART1 具有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那么串口1最高波特率能达到多少呢。我用ch340和552连接测试,超过115200就乱码了。不知道这个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是否能达到ch340g的最高2M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WCHCN 已实现 UART1做为usb转串口使用,另外想问一下,文档里说“UART1 具有独立的波特率发生 ...

你好,请问可以把实现的程序发给我参考学习一下,745005171@qq.com,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可以把实现的程序发给我参考学习一下,,万分感谢!

我回头找一下发给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回头找一下发给你

感谢感谢,请发745005171@qq.com

网友A(2019-08-08):
引用 楼主:
@WCHCN 已实现 UART1做为usb转串口使用,另外想问一下,文档里说“UART1 具有独立的波特率发生 ...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的代码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5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的代码

嗯嗯 已解决了。

网友D(2019-12-15):
引用 楼主:
@WCHCN 已实现 UART1做为usb转串口使用,另外想问一下,文档里说“UART1 具有独立的波特率发生 ...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网友E(2020-02-22):
这个芯片很好用,感觉比CH340功能强

这个是USB单片机,CH340是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F(2020-06-17):
沁恒要是用CH552把CH340实现的完整代码搞完,他的CH340就没法卖了,所以人家只能搞到demo这个程度:) 当然如果搞完整了CH552的量也就相应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