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个电源是难道是反激电源?

楼主(2019-05-04):
今天坏了个电源,12V40A的,
拆开后傻眼,好像不是半桥拓扑,pwm芯片是LD7575N(电流模式的pwm芯片),四个大功率二极管
两个主开关管35N60,是并联的。难道是反激电源,

网友A:
有个那么大的输出电感,应该是正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那么大的输出电感,应该是正激

两个主开关管是并联的,两个s并起来,经采样电阻一起到地。
正激拓扑关键的东西在哪,我找找看

网友A:
正激的特征之一就是必须有输出电感,其他的,变压器体积需求比较小(这个有经验也能看出来),绕组极性和反激不同(这个不用示波器看不出来),变压器不需要气隙(中柱气隙不拆开看不到)。。。

网友A:
单端正激需要有磁心复位绕组,这个也是和反激不同的,你找找看。。。但是你可能认不出。。。

网友B:
2个铁硅铝磁芯并起来,输出电感成本绝对不低,在价格时代,谁会用这样一个电感去滤波?
2主开关管子直接并联?至少在高压工作的系统这样的可靠性不是一般的低。
看变压器,应该是PQ40,500多瓦的反激也搞不定,倒是符合正激什么的变压器大小配置。
2个S级直接相连?到是非常感兴趣到底怎么个拓扑,能不能把线路抄一下看看,最少你把背面PCB拍一个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个铁硅铝磁芯并起来,输出电感成本绝对不低,在价格时代,谁会用这样一个电感去滤波?
2主开关管子直接并 ...

他的PCB隐约可以看到背面的铜,好像还真是并联,两个S两个D直接并联。。。

网友A:
但是需要用两个35N60并联么?是5N60吧。。。。。

网友A:
5N60又太小了两个也带不动500瓦

网友A:
RCD的R好像是1M的,直接漏极吸收了可能。估计这电源开始用的是单管,但温升超了,于是加了个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D的R好像是1M的,直接漏极吸收了可能。估计这电源开始用的是单管,但温升超了,于是加了个管。。。 ...

感谢你的回复,这个开关电源,再做耐久试验,烧了。
以前的开关电源都是半桥,有隔离驱动变压器的那种。7500或者tl494的。我这里买了30多个开关电源做耐久试验。
只有这块很特殊。
我也仔细上网查了下,电流模式不是反激的标志。这是我认识上的错误。正如你所说,次级4个大功率二极管,且这么大的滤波磁环。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正激电源。我是被以前的开关电源电流模式误导。
导致这种错误的印象,反激电源用电流模式的太多了。这次是碰到有想法电源设计师了。

楼主:
mos管 是35N60 两个都挂了,取样电阻裂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铁硅铝磁芯并起来,输出电感成本绝对不低,在价格时代,谁会用这样一个电感去滤波?
2主开关管子直接并 ...

这个是反面图,准备修一下。需要什么图片,直说

网友A:
设计不佳的产品,就不要去修它了。
关键零件,变压器,不知道做的好不好。如果不好,修了还要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不佳的产品,就不要去修它了。
关键零件,变压器,不知道做的好不好。如果不好,修了还要烧。 ...

我这里的测试用的开关电源经常坏的,24X7运行的。某宝买的。
损坏率大概15%左右。
最近不是学了点磁芯知识,想拆几个磁芯玩玩。就把坏的打开看看,没想到看到个不一样的产品
至于这个开关电源的拓扑,肯定是正激了,变压器是一个初级,一个次级,两个辅助绕组。是辅助绕组复位的方式。肯定不是双管正激,mos管的确是并联的。
驱动电路如下,这种没隔离驱动的,mos管一烧,烧很多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的测试用的开关电源经常坏的,24X7运行的。某宝买的。
损坏率大概15%左右。
最近不是学了点磁芯知 ...

看了PCB照片,很明显可以看出是单管正激,变压器辅助绕组+二极管磁复位,主开关--复位绕组整流管前增加一个电容进行尖峰箝位(变压器旁边这个蓝色的方形电容)。
至于大功率高压MOS管直接并联,这已经是爱好者级别的设计了,剩下的不看也罢。
你这个帖子的ld7575.png,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转圈不显示。反正也不关心,无所谓看不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PCB照片,很明显可以看出是单管正激,变压器辅助绕组+二极管磁复位,主开关--复位绕组整流管前增加一 ...

最近我也碰到好多图出不来的情况,我还以为是我的问题,看来是21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碰到好多图出不来的情况,我还以为是我的问题,看来是21的问题。。。。 ...

他这个图片也不大:
一直转圈,肯定是坛子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图片也不大:
一直转圈,肯定是坛子本身的问题。 ...

重发一遍

楼主:
双管并联,批评的这么凶呀?工艺上无法保证各占50%?
一个说别修,一个说爱好者设计,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管并联,批评的这么凶呀?工艺上无法保证各占50%?
一个说别修,一个说爱好者设计,设计有问题吗?
...

是的。
这样的两管并联暴露很大问题。
很可能变压器也有问题。。。。。
估计没办法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管并联,批评的这么凶呀?工艺上无法保证各占50%?
一个说别修,一个说爱好者设计,设计有问题吗?
...

肯定的,对于高压大功率MOS管,由于2并联MOS管开启电压不同,事实上,在高的VDS跃迁过程中,会首先出现由只是其中一个主导的米勒平台,该段时间,栅极电压是不会变化的,也就是只要一个启动了米勒平台,另一个管子就等待中,仍等于关闭,米勒平台结束,则VDS变成低电平,栅极电压再次上升,直到另一个MOS管开启。
关闭过程正好相反,开启电压高的MOS管,先启动米勒平台,然后开启电压低的管子在后面静默关闭。
过程已经给你描述完了,缺陷也太明显了,那就是,在事实上的主开关工作的下降沿,只由一个管子承担全部的瞬态过程,而关闭过程却由另外一个管子承受。
另外,对于正常的反激正激而言,开启损耗都是很小的,而实际上,2种线路关闭损耗都是非常大的,2个并联,其实只分担了正常导通后的平顶部分也即导通段损耗,而没有分担关闭损耗。
在MOS管一个周期的工作过程中,恰恰各种应力、损耗、耐压什么的都是这个阶段最凶险,由一个管子来担当,肯定比用正常2倍参数的管子要大很多很多。
只是简单的理解了,MOS管导通的电阻性,正温度系数特性,就敢在高压mos管工作时候进行并联,不是爱好者设计的又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设计,最大的毛病还在于,辅助线圈磁复位的正激线路,由于其简单,成本低,在小功率应用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箝位电压高,2倍的干线电压,按照电网瞬变可能,我们一般用270VAC作为最高可能输了电压设计,则270*1.41=380.7V,所以必须采用761.4V以上的MOS管,为安全计一般会设计采用900V的管子,而900V高压大功率mos由于工艺限制,性价比都低于500-600的。大功率更是很少采用。
这里如果采用2个200-230mΩ500V的管子做双管正激(一般的18N50参数),封装甚至可以用到TO220F,轻轻松松出500多瓦的输出功率。MOS管采购还能省下好几元,足够弥补采用变压器驱动带来的器件增加成本还有余。
更何况,双管正激,在设计没问题条件下,拓扑的鲁棒性不是单管正激可以比拟的,对于所有DC隔离拓扑而言,双管正激是最耐操的拓扑,没有之一。
成本高,管子应力大,容易坏,这样的设计你说还有什么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