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设置

楼主(2019-05-04):
stc的i/o设置总是不成功,我把p1m0设置成0x00.,编译提示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其它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可以加下STC原厂Miki 的QQ(3065906635),基本技术问题都可以协助解决哦,服务也比较好

网友B:
头文件或者应该大写

网友C(2019-06-18):
看到LZ已解决了:stc的i/o设置总是不成功 :【明白了,我改的是地址,不是这个地址的值】
https://bbs.21ic.com/icview-2803204-1-1.html?fromuser=autopccopy

网友D(2020-02-22):
百度一下,找到相关网页约15,600篇,用时0.00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