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i/o设置总是不成功

楼主(2019-05-05):
请教一下,stc的i/o设置总是不成功,我把p1m0设置成0x00.,编译提示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其它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A:
没有头文件吧

楼主:
就是头文件里面设置的,设置成0XFF就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头文件里面设置的,设置成0XFF就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

写法有问题

楼主:
应该怎么写啊?

网友B:
举个栗子;变量x某一位写1,x|=0x01; //最低位写1

楼主:
                                                                                                    复位值
sfr P1   = 0x90; //8 bitPort1          P1.7  P1.6  P1.5  P1.4  P1.3  P1.2  P1.1  P1.0       1111,1111
sfr P1M0 = 0xFD; //         这个是设置I/O   模式继存器                                            0000,0000
sfr P1M1 = 0xF8; //          这个是设置I/O   模式继存器                                           0000,0000

网友B:
这些是MCU寄存器的地址定义且头文件里面的内容不可乱改

网友C:
前面的地址段好像是分配给了一些特殊寄存器,不允许使用了。

楼主:
明白了,我改的是地址,不是这个地址的值,谢谢

网友D:
可以加下QQ,后期STC芯片使用遇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

网友E:
stc 的IO 只有4个模式,设置还是很简单的。
还可以试用以下小工具辅助设置,包括可KEIL C51的例程。

(263)

网友E:
或者使用这个也行: STC单片机io设置工具:stcioset b9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