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传导EN55014测试不通过

楼主(2019-05-05):
产品是小家电的,主要是电机斩波调速引起测试不通过,电机全速运行时没有问题,麻烦高手指教一下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第一图是DV-L,第二图是DV-N,电源功率6W,电机功率50W,

网友A:
主要是电机和斩波的问题

网友B:
0.718 2.118 对应
0.817 2.642 对应
首先要找到这个频点的源头
针对这两个设计滤波器 要下降18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