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MA+ADC多通道采集,进入中断时机问题

楼主(2019-05-05):
最近在学习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DMA+ADC多通道采集,采用DMA完成中断,但是什么时候进中断,总是搞不清楚,是不是说ADC采集的数据会直接通过DMA存储到缓存数组中,然后DMA缓存的数组满了就会进入DMA中断?闲话不说先贴代码,求各路大神帮忙看看。
#include "ADC_nofilter.h"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120];
void ADC1_GPIOA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GPIO_InitType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Type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TypeStructure);

}
void ADC1_GPIOB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Type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GPIO_InitType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Type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TypeStructure);

}
void ADC1_Mode_Config(void)
{
        //结构体变量定义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Type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Typ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volatile的作用就是保证指令不会因为编译器优化而省略
        //DMA配置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TypeStructure.DMA_BufferSize=AD_DATASize;
        DMA_InitType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Type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
        DMA_InitType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32)&ADC_ConvertedValue;//说是32位的实际上就是用到低16位
        DMA_InitType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Type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Type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ADC1->DR));
        DMA_InitType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Type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Type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_InitType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DISABLE);//暂时先关闭DMA,为了延时开启AD采样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EN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DMA_NVIC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ADC配置

        ADC_InitType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ENABLE;
        ADC_InitType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Type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Type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Type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3;
        ADC_InitType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ENABLE;//因为要同时开启两个adc,所以要开启扫描模式了
        ADC_Init(ADC1,&ADC_InitTypeStructure);
        //设置ADC时钟分频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ADC通道配置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0,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9,3,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DMA使能
        ADC_DMACmd(ADC1,DISABLE);

        ADC_Cmd(ADC1,ENABLE);
        //校准复位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为何没用==RESET?
        //校准启动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采用软件启动方式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

void ADC1_ENABLE(void)
{
        DMA_Cmd(DMA1_Channel1,DISABLE);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1,AD_DATASize);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
        ADC_DMACmd(ADC1,ENABLE);

}
void ADC1_DISABLE(void)
{

        DMA_Cmd(DMA1_Channel1,DISABLE);
        ADC_DMACmd(ADC1,DISABLE);
}
void ADC1_Config(void)
{
        ADC1_GPIOA_Config();
        ADC1_GPIOB_Config();
        ADC1_Mode_Config();
}

网友A:
DMA完成了就进入中断

网友B:
DMA每传输AD_DATASize次数后就触发传输完成中断,

具体到你这里,采样循环模式,这个传输完成中断也会循环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