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偏置电压源一般用什么提供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9-05-05):
(无正文)

网友A:
“我想用电阻分压接一个电压跟随器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可行。
但须注意:你的电压跟随器输出端(偏置电压输出处)如果接电容到地(电阻分压通常都会这么做),可能会引起电压跟随器产生振荡。

网友A:
“最近做了一个放大电路,参考电压要求在0.3V左右”

这句话的口气,对参考电压精度要求不高,“左右”即可。估计对稳定性要求也不会高。如果是这样,且电源电压稳定,仅用电阻分压即可。分压电阻应该并联一个足够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用电阻分压接一个电压跟随器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可行。

谢谢,要接电容的话我也会选择在前端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做了一个放大电路,参考电压要求在0.3V左右”

这句话的口气,对参考电压精度要求不高,“左右”即可 ...

要求高,0.33v,误差最好不超过5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求高,0.33v,误差最好不超过5mv

“误差最好不超过5mv”

精度要求5mV,这主要取决于电源电压是否稳定,以及分压电路负载是否变化。
要电源电压稳定,可以使用TL431等芯片对电源电压再稳定一次,而且可以减少温度影响。当然,分压电阻的温度系数必须考虑。
要负载变化不影响分压后的偏置电压,那就使用首帖所说的电压跟随器。如果负载不变化,就不必使用电压跟随器。

网友B(点评):
我的帖子问题求助

楼主:
您看有没有用二极管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最好不超过5mv”

精度要求5mV,这主要取决于电源电压是否稳定,以及分压电路负载是否变化。

您看有没有用二极管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看有没有用二极管的方案

硅二极管正向电压具有大约负2mV每摄氏度的温度系数。温度变化5摄氏度,正向电压就会变化10mV以上。这样的温度系数,显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二极管正向电压具有大约负2mV每摄氏度的温度系数。温度变化5摄氏度,正向电压就会变化10mV以上。这样的 ...

好的,看得出来,前辈经验很丰富,还希望有机会能多多交流,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求高,0.33v,误差最好不超过5mv

5/330=1.5%的精度误差,如果电源是1%精度,那电阻分压的话电阻的精度就只能用0.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看有没有用二极管的方案

JFET 可能。

JFET有一个0温漂工作点。可以利用来生成稳定的参考电压。

找合适的型号是唯一麻烦。

比如这个JFET -40~85 输出1.05V, 2.9K偏置电阻为最佳值。

网友D:
376mV ,很接近

网友D:
327mV,应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7mV,应该满足

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苦于受温度影响太大,选合适的型号是关键,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想用电阻分压接一个电压跟随器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可行。

前辈,我在对地电容前端串一几十欧姆的小电阻也不行吗?即跟随输出端先串接一电阻,再对地一接大电容。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前辈,我在对地电容前端串一几十欧姆的小电阻也不行吗?即跟随输出端先串接一电阻,再对地一接大电容。谢 ...

“即跟随输出端先串接一电阻,再对地一接大电容。”

可以。但条件是后级输入阻抗必须够大,该串联电阻上的电压降可以忽略。而且该电阻和电容之乘积(时间常数)需要仔细选择,以使跟随器远离自激振荡的发生频率。

网友F:
这个温度无关点,实际上很难利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温度无关点,实际上很难利用的:

就像寻找绝对真理一样困难,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温度无关点,实际上很难利用的:

前辈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像寻找绝对真理一样困难,对吧?

我发现用这个BF256A确实是一个方案,但是我发现这个JFET已经停产了,而且JFET好像一般都比较贵,还不如用电阻分压加跟随器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发现用这个BF256A确实是一个方案,但是我发现这个JFET已经停产了,而且JFET好像一般都比较贵,还不如用 ...

BF256B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发现用这个BF256A确实是一个方案,但是我发现这个JFET已经停产了,而且JFET好像一般都比较贵,还不如用 ...

网店有。一个个买确实贵。

就用几个,申请样品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