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9-05-05):
最近要用到hcpl-7860这个芯片来隔离采样信号,以为这个芯片是IIC接口协议的。后来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不是,输出一连串的数据信号。不知用单片机怎样采样输出的数字串信号,望大神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要与0872一起使用的

网友A:
The HCPL-7860/HCPL-786J Optically Isolated Modulator
and HCPL-0872 Digital Interface IC or digital filter together
form an isolated programmable two-chip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与0872一起使用的

我看比较多的电路是7860直连接cpu的,好少用到0872.估计有精度要求的

网友B:
你可以参考HCPL-0872的时序,用MCU来接收,注意,要性能好的MCU哦。

网友C:
虽然官方没说是什么格式的,但是,很明显应该是master模式的串行通信,单片机从模式,只接受。看起来好像挺简单,可实际上,串行时钟是10MHz,因此对接口单片机提出的不少的要求,性能不佳的,就不好办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