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步进电机

楼主(2019-05-05):
请问有没有步进电机的方案接我参考一下,我最近在做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启动的时候容易失步

网友A: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AN1175_Sensorless%20Brushless%20DC%20Motor%20Control_DS00001175B.pdf
我也没有方案用这个试过,不过可以参考。感觉一般步进电机用8位单片机就够了

网友B:
启动容易丢步?是不是没做加减速处理? 或者试试把速度降低一点来启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652948-1-1.html

我以前发表了一个项目 基本够用.

现在讨论技术的越来越少了.  都是学生

@WUZHIXIONG23 :是的, 我人也比较笨, 花了不少功夫走了不少弯路, 路漫漫其修远兮. 要压榨出电机所有的性能, 还需要加油.
我不是专业写电机控制的,可能算法这一块还是挺难掌握的。我看了你的那个案子,肯定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前面我们做这个方案不是烧MOS,就是烧保护电阻。而且最高电压要到80V,电压越高烧的可能性越大。步进电机看起来是个简单的东西,要做完美还是挺难的。

网友D:
是做驱动器还是坐方案,做方案直接用专用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做驱动器还是坐方案,做方案直接用专用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驱动器控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容易丢步?是不是没做加减速处理? 或者试试把速度降低一点来启动

低速运转没问题,把速度抬高就会爆掉

网友E:
这个网上应该很好找应用案例吧

网友B:
是单纯的控制级?只提供控制信号?还是连功率驱动级也一起做?

  如果是纯控制的,还是考虑优化控制程序。要简单些,可以先试试压、小电流的。调试没问题再上高压和需要的电流。加减速控制看似简单,要做好也是很费功夫的。像分阶梯累计加减速的,在低速阶段少走几步,高速时多走几步。相邻的速度台阶不要变化太大。这样对电机冲击也小,功率驱动级的电流突变也小

  如果是连功率级也一起的,速度变化时出现损坏率升高、或者是大电流时损坏率升高,应该重点考虑电源滤波、大电流回路的处理和反馈信号信号部分。滤波电解电容应该选择高频低阻的电解,滤波电解电容要处在大电流的回路中,不是接入电源线路上就能起得滤波作用的。尤其是启动时损坏、堵转时损坏的建议首先考虑滤波部分。另外,像MCU方案的步进电机驱动,还要注意考虑H桥的死区,这方面用示波器就能检测。

  说到步进驱动,想起曾经做过的一个驱动方案,返回一个损坏的成品。拆解检测,发现保险烧了、PCB上有段2mm宽的电源线路烧断,都烧黑、烧焦当时以为功率级肯定损坏了。结果只是换了保险丝、飞线短接替换烧断的线路就能正常工作了,别的器件一点问题都没有折腾了几年仅此一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单纯的控制级?只提供控制信号?还是连功率驱动级也一起做?

  如果是纯控制的,还是考虑优化控制程序 ...

控制盒,有接外部信号控制,有细分200-25000step/rev,跟电流大小控制最大6A。适应18-80VDE 电压,

网友F(2020-05-05):
低压智能伺服器生产技术功能特性
适合直流有刷,直流无刷,步进电机或者直线电机等
12-48V电源供电,12-36V逻辑供电
8A连续电流,20A峰值电流
可选扩展反馈接口:SSI和BiSS编码器接口
数字输入(6)个,数字输出(5个)和模拟输入(2个)
高分辨率步进电机控制最高512细分步
正交增量式和SIN/COS编码器,霍尔传感器或者线性霍尔
双闭环反馈和绝对值编码器接口(SSI和BiSS)
      RS-232,TMLCAN和CANOPEN.符合CoE标准的EtherCAT总线版本
 可以分部转让的部分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