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8.76+PICC 9.8 不支持Bank限定符?

楼主(2019-05-05):
如题:
       MPLAB 8.76+PICC 9.8 不支持Bank限定符?

网友A:
这都是2019年了.....MPLAB都好几年不更新了, 编译器也全部换成XC8了, 老哥, 换新版本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2019年了.....MPLAB都好几年不更新了, 编译器也全部换成XC8了, 老哥, 换新版本的把? ...

暂时不想换了,定位到bank0,实际查看无效,但编译也没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暂时不想换了,定位到bank0,实际查看无效,但编译也没报错

可以的。注意编译选项当中有bank限定符的用途设定,ignore, request, require。
如果你想必须如你所愿请用require。
如果你希望编译器尽可能遵照你的意愿,选择request。
ignore我就不说了

网友C:
请楼上老师给出详细说明。编译选项当中有bank限定符的用途设定 在哪里找? 谢谢啦。

网友D:
基本上现在都不需要考虑bank限定符,为什么还要这种方法

网友C:
谢谢楼上老师的回复。本人是菜鸟新手,学pic 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碰巧遇到 大数组问题,无法继续下去。也在网上搜索了大侠们的关于单片机c语言定义 大数组,启用 bank等帖子。到目前,还是一头雾水,不知如何解决问题。我目前用的单片机是pic18f4550,编译器是MPLAB IDE 8.1 + MCC18 。望个位老师 给予指点。

网友D:
要改LKR文件,MCC18用户手册里面有讲解

网友E:
肯定是看的老掉牙的教程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看的老掉牙的教程学的

谢谢老师的赐教。请推荐一下新版的 编译器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现在都不需要考虑bank限定符,为什么还要这种方法

有时候编译器还是不能很好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