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一下,STM32的串口中断采用超时中断可以吗?

楼主(2019-05-05):
请问一下,STM32的串口中断采用超时中断可以吗?
请问这个中断类型是不是可靠呢?
超时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多少呢?

楼主:
另外,请问一下,一个通用型的串口解析指令,或者说应用最广泛的结构,或者方法,大家可以不可以讨论一下?

谢谢!

网友A:
超时中断是什么鬼?

网友B:
超时另外控制
可以并行控制

楼主:
好的!

也就是 超时 也可以触发中断

网友C:
怎么个超时法?
STM32 UART除了基本的TX/RX中断外,还可以有溢出中断/空闲中断等。

网友D:
这个stm32没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E:
串口在接收数据过多时,会出现串口溢出错误,并进入溢出中断(ORE中断)

网友F:
要把串口配置成RXNE中断

网友G:
/* 中断错误处理函数,在此处理overrun错误 */
void HAL_UART_Error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int8_t i = 0;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UART_FLAG_ORE) != RESET)
    {
        __HAL_UART_CLEAR_OREFLAG(huart);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u8 *)&i,1);
    }
}

网友H:
没有听过这个中断的。

网友I:
定时器 溢出才触发中断

网友J:
在堆栈溢出的情况下,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另外,请问一下,一个通用型的串口解析指令,或者说应用最广泛的结构,或者方法,大家可以不可以讨论一下? ...

这个串口超时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L:
怎么定义的超时中断

网友M:
是定时器超时吗?

网友J:
楼主要做什么功能

网友D:
你说的溢出中断吗?

网友I:
定时器溢出是 会产生溢出中断

网友E:
ORE标志位在USART_SR寄存器

网友H:
超时的这个时间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F:
https://blog.csdn.net/mickey35/article/details/74255041

网友G:
在usart.c中加入串口错误中断回调函数的定义

网友M:
以前讲过java之类的超时中断。

网友L:
串口中断采用超时中断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另外,请问一下,一个通用型的串口解析指令,或者说应用最广泛的结构,或者方法,大家可以不可以讨论一下? ...

无法判断是否发送成功的

楼主:
不需要判断 发送超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