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大家最近在某宝买的st-link v2是不是有出问题?

楼主(2019-05-05):
就是在某宝买的这种外观的st-link。

开如我也没有注意到,在同一店买的第一批没有问题,结果第二批就不行了,在连stvp时,怎么也连不上,出现下面的说明

开始还以为是线接不稳,电路有干扰什么,调了大半天不见效。后来换回第一批的,在线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换下载器,立马没有问题!!!
于是量了一下这个奇怪的第二批版本,发觉输出电压是2.5V左右的。而且在不连mcu设备时,输出为0v。(也就是需要连接上mcu,才会输出电压,但问题是输出电压不准?另第一批的只要插上usb,那怕没接任何的东西,都是输出3.3v的)

那好吧,当倒霉。于是去另一家店(天猫了)买贵一点的st-link v2。结果收到一试,又是不行。这次电压变成2.6v。于是忍不住拆了一看,发觉第一批的全是stm芯片,但第二批的我不认识的芯片了。于是怀疑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所以问一下大家,你们的st-link v2下载器正常吗?(我目前用的stvp来下载stm8l的,因为我见这东东在某宝上大量在卖,怀疑会不会是stm8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stm32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实在太巧了,不同店,不同时间买的st-link均出现同样的问题,如果大规模出问题的话,就很多人反映了吧?))

网友A:
遇到你LZ一样的问题,几个月前买的没问题,最近买多个备用,就下载不到,也认不出连接的单片机。
没有拆开留意看,不过它的3.3V连上单片机后,用万用表测的电压的确是低了的,记不清楚,好像测出来就是2.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你LZ一样的问题,几个月前买的没问题,最近买多个备用,就下载不到,也认不出连接的单片机。
没有拆开 ...

对啊,全部变成 2.5V 左右,建议你拆了外壳看一下(由usb那端拨开)看看是不是芯片变成其它非原装的芯片了?

网友B:
应该没事儿吧!
除非淘宝卖家找到了成本更低的实现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全部变成 2.5V 左右,建议你拆了外壳看一下(由usb那端拨开)看看是不是芯片变成其它非原装的芯片 ...

现在没在手头,今晚或明天回去看看。
之前拆开过一次但没留意看,但有一次连单片机时,上面有个IC突然特别烫,不正常的烫,当时没装会外壳,手指一碰烫得我整个人跳起来了。拔掉再插之后,偶尔能下载,最近又不能了。
从你的图片看,不但芯片改了,PCB也改了,估计出产厂家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事儿吧!
除非淘宝卖家找到了成本更低的实现方案!!!!

用了其它芯片的,估计多半就是成本变得更加低了。
目前买了的第二批和另一家店,都出现同样的问题。拆开一看,全是其它不知名的芯片......

网友B:
那估计是兼容性不好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全部变成 2.5V 左右,建议你拆了外壳看一下(由usb那端拨开)看看是不是芯片变成其它非原装的芯片 ...

回去打开看了,新买的和你后来买的一样,换成了CKS的单片机,PCB看上去也和你的一样。估计现在某宝上都是这货。
还是再买个j link ob备用算了。。。。。。

网友C:
看楼主是连接STM8,用CKS芯片的连STM32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是连接STM8,用CKS芯片的连STM32有没有问题?

我就是拿来连stm32f103c8t6的,偶尔连上几次之后,一直连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拿来连stm32f103c8t6的,偶尔连上几次之后,一直连不上。

那这个CKS和ST的兼容性还是差点,它家号称兼容ST32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