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设备 与上位机 的 块传输问题。

楼主(2019-05-05):
我们知道,usb 设备与上位机 之间的数据 是通过端点进行的。端点描述有: 控制、中断、等时 和 批量等 传输方式。其中,中断传输的编程,各论坛上讲的比较多。现请教各位老师,如何进行端点的 批量传输编程。请老师们推荐一些 相关的固件参考代码。 在此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块传输 就是 批量传输,不同的文献,表达方式不同。

网友A:
我有BULK传输的整套源代码,私聊

楼主:
如何私聊呢?  我是新手菜鸟,如何帮助到您?

网友B:
HID设备在WINDOWS系统下免驱,自定义BULK设备要开发驱动,还会有数字签名问题,单片机厂家一般都会提供例程。

网友C:
在Win8及以后的windows系统上,自定义Bulk设备也可以免驱动,即插即用,与普通的bulk相比,只要增加几个描述述即可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286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