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中耦合电容的取值

楼主(2019-05-05):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看频响

网友B:
主要看频率响应的要求以及后级的输入电阻。

网友C:
模型简化一下就是一个RC高通滤波器,这个截至频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D:
赞同,看频率响应,主要低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频率响应的要求以及后级的输入电阻。

如何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简化一下就是一个RC高通滤波器,这个截至频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截止频率是啥意思低于这个或者高于这个频率就不能通过是吗

网友B:
“如何看啊 ”

如何看,那是你自己的要求。
例如你要做一个所谓“高保真”音响,低频端就要做到30Hz以下,因为钢琴的最低音是33Hz。如果你是做一个收音机,扬声器是口径100mm的普通扬声器,那么低频端做到100Hz就不错了,因为100mm普通扬声器根本不可能重现100Hz以下的声音。如果你是要放大有线电话的声音,低频端做到250Hz就够了。

网友E:
根据截止频率和输出、输入电阻计算确定。

网友F:
想办法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截止频率和输出、输入电阻计算确定。

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简化一下就是一个RC高通滤波器,这个截至频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声音不是低频吗

网友C:
通常我们说音频是指20Hz~20KHz之间的信号。

网友E:
f = 1/(2*pi*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我们说音频是指20Hz~20KHz之间的信号。

其实关键就是如何滤除小于20HZ和大于20K的信号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关键就是如何滤除小于20HZ和大于20K的信号了

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