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复位后中断接收丢失第一个字节

楼主:
stm32f103c8t6复位后上位机给MCU发送字符串MCU中断接收总是丢失第一个字节(接收到的是0),百思不得其姐。我看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我是用仿真看接收缓冲区的方法断定第一个字节丢失的。

楼主(点评):
解决问题了,是我写代码的时候粘贴复制完忘记改变量名了,详见11楼

网友A(2019-05-05):
串口中断优先级提高,或许程序有问题

楼主:
我单片机方面是被动接收啊没有办法让对方空发啊

网友A(点评):
或许程序有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HAL库有毛病但是无从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单片机方面是被动接收啊没有办法让对方空发啊

用标准库函数即可

楼主:
TC标志是管发送时第一个字节发不出去,我现在是接收有毛病。

网友B:
没贴代码的都是流氓,没看过代码怎么知道你的串口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C:
没贴代码,不确定你串口接收异常后如何处理的。可能是串口使能时数据线上已传输一半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贴代码的都是流氓,没看过代码怎么知道你的串口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贴代码,不确定你串口接收异常后如何处理的。可能是串口使能时数据线上已传输一半造成的。 ...

我使用的是HAL库,我自己的代码仅仅是进一次接收中断把数据放进缓冲区

网友C:
怎么一会儿是UartDataSet,一会儿是UartVisSco?这是什么关系? 接收串口字符的UDM->UartData指向哪里?
直接把代码附件贴上来。

网友D:
一般串口发送时第一个字节容易丢失,清楚TC标志位即可,但是串口接受真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一会儿是UartDataSet,一会儿是UartVisSco?这是什么关系? 接收串口字符的UDM->UartData指向哪里?
直 ...

大兄弟真是谢谢你了,你不说我都没看见,就是因为初始化的时候UDM->UartData指错位置了

网友E:
有时候就是一些小毛病引起的,一般不轻易去怀疑人家的产品有问题

网友B:
搞定没有,搞不定就留个邮箱,发个测试代码给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没有,搞不定就留个邮箱,发个测试代码给你用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