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ano130

楼主(2019-05-05):
新唐Nano130变量改变,掉电保持程序例程有的发一下

网友A:
BSP里面有没有

网友A:
可以查看一下相关的BSP内有没有相关例子,如果没有,我记得新唐有个介绍掉电保护的文档,参考参考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上面连接有个新唐官方出的掉电存储数据的完整技术方案。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结合你选择的芯片实现该功能,应该很容易。

网友C:
上面的例子好像有个工程。

网友D:
参考官方的那个教程做。

网友B:
学的怎么样了,实现没

网友:
按照那个手册的方法计算一下,记得留点冗余时间。

网友B:
电容选大一点就行。

网友E:
移植成功了没

网友E:
主要要看这个有没有欠压中断,如果有,就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