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harmony 3.0不能正常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9-05-05):
不知道什么原因,安装的harmony 3.0就是不能运行
出现以下错误,装了几台机器还是这样,发现问题在jython的默认编码,可能是中文系统支持不好,修改jython.jar 在 LIB/sysconfig.py  添加
import sys
reload(sys)
sys.setdefaultencoding('utf-8')
问题解决
希望microchip在后期的版本中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膜拜大神!!!

网友A:
大神可以直接反映到github上吗?